把停车场变成电动汽车充电站?

楼主:
  一辆车充电需要8-10小时,这无异于把充电站当成了停车场,那么我们可以换个方向来思考:可不可以把停车场兼做充电站?对普通上班族来说,每天开车时间也就是3-4个小时,剩余的时间车都要停在停车场里,或者在单位,或者在小区里。这段时间里完全可以完成充电。

  2008年12月23日,西班牙第一个供电动汽车停放和充电的停车场在瓦伦西亚开放。这个地下停车场位于Calle Cánovas,可以停放340辆电动汽车,其中有140个车位是为当地居民保留的,据悉,充电的费用是每小时1.95欧元。

  而在今年6月,欧洲停车行业的两家大公司达成合作,在德国一些大城市的公共停车场中建立电动汽车充电站。RWE集团将在柏林市中心的20家APCOA自动停车场设置充电站。该计划之后将推广到汉堡、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等其他大城市。

  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地区,多数家庭自已拥有车库,纯电动汽车在家中即可完成电池充电工作;中国人最常看到的车库可能就是消防队的车库,就是别墅也很少有车库,插电式电动汽车不适合于大多数中国人。

  所以应该考虑从搞好停车场建设入手,解决电动汽车的充电问题,比如可以先从地下停车场开始,进行适当的改造,配备必要的充电设施,可以收取适当的充电费用。也可以采用自动充电方式,在后半夜利用电网负荷小的时候充电(电价可以便宜),同时自动计费。

  一般上班族每天的行程也就是30-50公里,中小城市行程更短,这样可以尽量利用夜间廉价充电,基本可以满足每天的需要。

  日本停车场开发公司从2008月开始开展汽车共享业务,把计时收费停车场用作基地。用户可通过电话及网络预约汽车,在停车场将IC卡放在车上一刷便可解锁使用。其车型主要是二手普锐斯。

现在看,由于规划不完善,我国城市地面和地下停车场都不敷使用,立体停车场建设势在必行。日本立体停车已经非常普及,仅大阪就有立体停车场3000座。因此,建设立体停车场将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经济前景。

  该发明的目的是对汽车蓄电、充气时需要的电能传输控制进行技术进行改进,汽车停在自己家内的车库、饭店门口或公共场所上的停车位上,都可以对汽车进行自动充电(充气);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使用这类汽车的方便程度,不需要去“蓄电站”或专门的充气站补充能量,节约时间,提高使用的方便程度。

而对于商家而言,停车难意味着巨大的商机。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停车产业已成为年产值数十亿美元的大产业。美国的停车产业每年大约收益260亿美元,提供约100万个就业机会。

网友:
电动轿车充电器,电动汽车充电站用防浪涌大电流大功率NTC热敏电阻SCD系列大电流NTC热敏电阻
针对电动汽车充电器功率大的特点从2KW~6KW之间电流比较大的特点,由于需要大容量滤波电容的存在所以需要在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的浪涌电流进行抑制,市场上传统的热敏电阻功率比较小最大的稳态电流一般不超过10A,无法满足大功率电动汽车充电器的要求,很多公司采用N个NTC热敏电阻并联方式解决功率不够的问题。单并联NTC热敏电阻有几个明显的弊端无法解决:
1:并联后的NTC热敏电阻总的冷态阻值变小比如2个5D25并联后阻值可能只有2欧电流也只有16A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
2:因为功率型NTC热敏电阻阻值20%的阻值误差和B值也有误差,导致在实际使用中匹配不均衡的问题,比如2只5D25并联可能一只阻值是4欧另一只是6欧,这样会导致电流首先选择4欧的热敏电阻流过,从而导致4欧的5D25的发热量比6欧的5D25发热量大,进而4欧的5D25的电阻就越小,在这样的正反馈下很快阻值小的NTC热敏电阻会首先损坏,当一个热敏电阻损坏后,另一个热敏电阻也会很快进入饱和状态从而损坏。
针对上述现象华巨电子联合南京东南大学和理工大学,南京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几所国内知名学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抑制浪涌的功率型NTC热敏电阻,生产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和纳米材料生产的新一代防浪涌NTC热敏电阻,具有稳态电流大,抑制浪涌电流强的特点。目前做到最大1欧32A和20欧10A的技术水平很好地解决了大功率电源浪涌抑制的状况。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桩,大功率UPS电源,大功率臭氧发生器等领域。
SCD系列大功率NTC热敏电阻是华巨电子工程师花费数年时间研制出来的专利产品,产品选用纳米材料等高科技产品作为原材料联合南京东南大学和理工大学等几所学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抑制浪涌的功率型NTC热敏电阻,生产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生产的新一代防浪涌NTC热敏电阻,SCD系列热敏电阻具有抑制浪涌能力强,最大稳态电流大,性能稳定,性价比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大功率电源,充电器,工业设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领域,对于拟制浪涌冲,防止因电流浪涌损坏设备的正常运行起到很好地保护作用。详细参数欢迎询问华巨电子。

大功率NTC热敏电阻

网友:
我想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使用这类汽车的方便程度,不需要去“蓄电站”或专门的充气站补充能量,节约时间,提高使用的方便程度

网友:
是啊充电式电动车发展的瓶颈啊

网友:
电动汽车充电时间过长,若想远距离长时间行驶,将无线充电装置铺于行驶道路上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很好的提高了充电效率,不过,目前还是很难推广,现在还是在积极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站,像燃油汽车一样普及充电站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