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充电电路中开关管发热的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个充电器,BUCK电路中的开关管发热严重,输入是12V的电源。
第一种情况:当充电电压输出为4.2V,电流为500MA的时候开关管发热严重,恒压充电的时候电压恒定4.2v电流慢慢减小这时候开管发热现象减轻。
第二种情况:当充电电压输出为8.4V的时候,电流还是500MA此时,发热就不那么严重了,但是一但充电电流减小(恒压充电阶段),开关管就又发热严重了了。另外我的PWM驱动频率是5.3K/分辩率是256BIT。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开关管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还是输入输出的压差太大,还是PWM的问题。

网友:
看楼主的开关频率好像不是很高啊,楼主还是换一个更大一点的电感试一试吧,我感觉这个电感可能是小了一点,至少换一个mH量级的电感试一下,还有就是电感在买的时候一定要看看电流够不够用,以免电感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