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s not field TIM_Channel如可解决。说有ST库更新呀?

楼主:
在做TIM2方波的时候没有输出。TIM配置如下: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配置时间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通道 1 输出比较模式----------------------------------------------------------*/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Cmd(TIM2,ENABL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1,ENABLE);/**/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5,(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
}*/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CC1)!=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CC1);
   capture1=TIM_GetCapture1(TIM2);
   TIM_SetCompare1(TIM2,capture1+CCR1_Val);
    }
}

编译的时候出现 has not field TIM_Channel问题     查看ST库是发现OCInit中没有定义TIM_Channel
到网站查找问题,一般都说是ST有差异。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谁有新的ST库分享下,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库呢?
应该是TIM_Channel这个吧,你首先看看stm32f10x_tim.h中的定义

网友:
TIM_Channel 在OCInit没有定义 在ICInit中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你定义一个TIM_ICInitTypeDef 的变量TIM1_ICInitStructure

TIM1_ICInitTypeDef  TIM1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
  TIM1_OC1Init(&TIM1_ICInitStructure);
你定义的是V2.0的库中是你原来那样使用的,你可以参考厂家给的关于各个库的例子,或者相关说明文件,不同版本之间的差距不同!如果出现错误你可以在相关的头文件中查找一下! 你可以去官方下一个最新库的程序,参考一下.如果是2.0和低版本的我用过,不过高的就没用过了,不知道你现在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
看看你的包含文件里有没有这个文件,如果没有,加上这个文件看那

另外,你的程序是根据那个版本的库写的,然后对照这个版本的库

最新的库文件到ST官方下是最准确的

网友B: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这句删掉,多余的;

网友:
有没有在开发环境里选错芯片类型?

网友:
问题解决。通道1使用比较输出模式时使用如下配置:
    //TIM1_OC1模块设置
     TIM_OCStructInit(&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管脚输出模式:翻转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00;                            //翻转周期:2000个脉冲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TIM1_CH1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为正逻辑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写入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这句删掉,多余的;

为什么这一句要删掉,是不是2.0的库需要,3.5的库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