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用户转linux新手常见问题整理

楼主:
经常在论坛里看到一些新手(当然我自己也还是新手)的提问,这些问题在以前的帖子里面都见到过,有的问题我在作答的时候还能想起自己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这些可能是很多新手都要经历的,所以想写一个常见问题整理放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作补充。 小弟也是个新手,中间难免会出现一些表达不正确的地方,也请各位前辈能给指出。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先说一个比较好使的扫描工具,据说黑客帝国中有人使用过它 Nmap,我后来觉得 某些时候这个东西比netstat ,要方便。

一: 关于虚拟机的问题

      (1) xp 下面装了虚拟机,虚拟上面装了linux,怎样实现两个系统之间的文件共享。
         首先是要配置好虚拟机的网络。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我所在的网络是内网(DHCP得到一个内网的IP),我会选择桥接直接联接到物理网络,这样我的虚拟机也会得到一个内网的  IP 地址。这样 真实主机和虚拟机就处在了相同的网络。 启动虚拟机后  得到IP, 然后 ping 一下真实的机器,保证两台机器之间网络是通的。 下面的就好作了:

    a:  通过FTP 实现 文件共享,这是大一时常用的 。linux,我在装的时候一般会装上FTP的软件,那 时是VSFTP,只要启动这个服务,一般为
                /etc/init.d/vsftpd start (如果在windows下面打不开服务,你可能需在设置防火qiang.  比如关掉它  /etc/init.d/iptables stop)
                    nmap  127.0.0.1           看自己机器21 号端口是不是打开
               然后查看虚拟机的IP 用  /sbin/ifconfig,假如为192.168.1.2  然后打开真实机器的浏览器,在上面输入 这个地址  ftp://192.168.1.2  , 这是以匿名方式登录的,如果没有修改FTP的配置 文件  ,这种方式只能读一些内容而不能向服务器上面放东西。 改配置文件对于新手要求稍高了一点,其实   也很简单,如果有兴趣 baidu, 可以找到很多 配置文件的资料。  但这里我们不修改,我们用linux下的用户来登录。

      比如linux下有个普通用户 test , 我们在真实服务器上以这个用户名登录,密码为该用户的密码,登录成功后,可以把  windows 下的东西复制贴上来。
      解后回到linux下可以在  /home/test   下面看到你刚才放上去的东西。
      相反,也可以在windows下面下载一个 FTP 的服务软件,然后以 windows作为服务端,linux   作客户端访问。

   b: samba ,    保证你的系统装有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下一个也行。这个是专门用来 与 windows下作  文件共享的。一般默认的配置文件已经可以使用,我们只需要为用户设一个密码就可以了,

             smbpasswd -a test ,
                就是把系统的用户加到smb的用户中,设置一个密码。然后启动你的smb服务器  /etc/init.d/smb start 然后在windows下面   开始  运行  \\linux服务器的IP ,就可以看到   /home/test 下面的内容了。

二:双系统的文件共享

          一个硬盘,装有xp ,和linux 两个系统。用mount  挂载吧,在linux下面用  /sbin/fdisk -l           可以看到现在硬盘的分区状态,格式为 fat, ntfs 是

         windows下面的盘,比如分区  /dev/hda5 是 fat32  的,你可以在一个目录 下面用root 建一个文件夹,比如在 /mnt 下
                 mkdir  new
                mount /dev/hda5 /mnt/new
                然后进入 /mnt/new, 你可以看到你的 windows下盘里的东西。这个可以是你的D盘。
               这里只是点一下,如果你想在linux系统启动的时候就挂载上windows的盘,你可以找关 于 mount 和 /etc/fstab 的资料,

三:windows下怎样连接到 其它linux下面并进行操作

      a: 字符界面,下载一个工具putty。也首先要保证你的 linux 机器开启一定的服务,比如ssh  ,telnet( 现在发行商好像都不再加这个服务了),
           在linux 下打开ssh 服务, /etc/init.d/sshd start ssh 127.0.0.1  看机器的确22号端口是不是打开。有时你还需要关掉防火qiang.
         服务开启,就可以在windows下面用putty 联接,输入linux机器IP,后选择 protocol为 ssh
         后回来,然后用普通用户登录。如果想用root 登录,你需要修改  /etc/ssh/sshd_config
             PermitRootLogin yes             让这句生效。不建议这样做~~
         b:图形界面,  在linux 下面装上 vncserver,        第一次运行时你需要为它设置一个密码 。

            注意看运行后终端下面提示  出现   :1        还是  :2  ,
             然后在windows下用 vncviewer ,联接,输入  ip:1  后回车  ,一般能联到的远程桌面是用 twm 的管理器,你可以在 linux下,修改用户主目录 下的  .vnc/xstartup ,把 twm 换成你要的桌面管理,比如写 startkde。

                      下面上传的附件有这两个东西。

  四:linux下联到windows 下并进行操作

            a: 字符界面, telnet ,在 windows 的服务里面把这项服务开启,我的电脑--》右键 ---管理---服务 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telnet ,并开启。 然后在linux下面直 接    telnet windowsip 地址。就可以了。

           b: 图形界面,在linux下 下载   rdesktop ,这个工具,安装好。然后开启windows的远程桌面服务 我的电脑---属性----》远程             选上允许用户远程联到计算机后在linux 终端下打入   rdesktop -a 16 windowsip     回车,就可以看到新窗口的windows 的登录界面了

by Linux时代 achl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