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
xiaoxin1

楼主(2009-12-22):
DSP和FPGA怎么连接呢?
大家讨论一下,DSP和FPGA进行数据交流的时候,如何连接较好呢
数据
如何

网友A:
一般的GPIO就可以呀 如果速率要求特别高,可以rapidIO,线速率可以4*3.125Gbps,实际速率近10Gbps
地址线、数据线、读写信号、READY 信号,DSP输出时钟,还有DSP的空间选择CE0~CEN。连上这些,包打天下。
如果数据量不大,实时性要求不太高,可以用SPI,UART之类的串行通讯口,几根线就可以了。
通过不同协议连接,视通信速率选择总线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