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C系统外,增加继电器控制的必要性。

楼主(2009-12-22):
请教关于PLC系统外,增加继电器控制的必要性。
一个闸门,用10个KW的电机来驱动。
原来这套控制系统是用两路互锁继电器来控制。
现在准备用上位机+西门子S200来控制电机,正转反转以及上限下限。
本人第一次接触PLC,不是很了解通常PLC系统的可靠性。
想请教大家,在PLC控制系统之外,有没有必要增加继电器手动控制?
继电器
可靠性

网友A:
对于这样的工程,一般是传统继电器线路做应急用,PLC做主操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PLC坏了,可以用传统继电器线路继续对闸门进行控制。
另外,10个电机的功率是多大能,你没有写出来啊。
PLC是很成熟稳定的产品,一般很耐用的,放心好了。

网友B:
原来的继电器回路看起来很可靠,就算不能正常吸合,也不会出现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