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multisim 10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22):
求助:使用multisim 10仿真遇到的问题
请问,用这个软件仿真时,我要用到多路转换MAX4310 和计数器4060 ,但元件库里没有,是否可以用其他的元件替代? 请问可以用什么元件替代啊?
计数器
问题

网友A:
原理性仿真是可以的,如果参数变换会影响到性能就不能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