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 采集数据的存储方法

楼主:
我需要掉电保持存储的数据,一次大概2M的字节,然后能方便的知道我得到的数据。txt文档读出最好了
存储的方案怎么做,手头上的fpga外接有sd卡接口,usb和主机接口,能实现在电脑上存储最好了,
目前我的知识只懂得verilog编程,对嵌入式的软件比较弱。

网友:
你得明确你的设计方案,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要保存数据那么sd和usb都可以实现,如果想要和PC实时进行通讯,使用usb是不错的选择。
1.usb:使用FPGA实现,需要嵌入式开发,比较费事。现在有很多带usb外设接口的mcu,实现起来相对简单。
2.sd:学习sd协议,在FPGA上进行嵌入式开发,文件系统之类的东西都得你来做。

SD和USB都没有现成的IP可以使用,开发难度远超想象,是用串口搞吧

网友:
LZ确定要做“掉电”+“存储2M字节”?

 掉电若用几百μF电容来保持,通常只能挣出几十~200ms的时间来,控制器根本没功夫玩什么SD、USB之类的花活,写Flash、EEPROM也绝对不够时间,得用简单高速的存储器,如FRAM或有电池后备的SRAM,而且不准用软件(太慢了),只能用FPGA硬件逻辑写。
 当然,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就是用法拉级超级电容拖延掉电时间,或者用可充电的二次电池来代替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