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贴重发:关于抄表不准的原因分析

楼主:
近年来,智能化小区迅猛发展,作为智能化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脑自动抄表系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自动抄表系统不仅给物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入户抄表带来的种种弊端,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也让住户居住更加方便放心,减少了治安隐患,体现了科技服务生活,以人为本的理念。
但是也有一些住宅小区由于种种原因,安装的抄表系统不尽人意,不仅没有减少工作量,提高效率,反而由于计数不准而带来麻烦,引起纠纷。致使部分用户有了偏见,进而对自动抄表系统持否定态度。

造成抄表系统不准确的原因分析

一般抄表系统由这样几部分组成:1、远传表计  2、数据采集器、集中器  3、控制中心电脑抄表软件  4、信号线及通讯线路。传表计通过信号线将信号传给数据采集器,数据采集器负责记录表计的数据,数据采集器通过485、TCP/IP、LAN等协议方式,将所存数据上传给管理中心的计算机。这几个部分任何一个环节有可能存在造成数据不准确的因素,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一、 远传表计

由于远传表计的原因造成不准确是抄表系统中最常见的问题。

一般远传表的信号传输分为脉冲形式或数字形式。其中脉冲远传表是将表计远传的信号以脉冲(或开关量)的形式发出,每一个脉冲信号代表一定的数值,由数据采集器进行实时在线累计存贮。系统要对这样累计的脉冲数进行一定的换算处理之后,才能得到表计的数值。远传数字表则内置电子芯片,自身已经对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向外传输的是准确的数据,上位机可以通过总线方式直接读取到确切的数值,而不必要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脉冲表价位低廉,应用比较广泛,数字表由于价格较贵,市场占有面较小。从目前使用的效果来看,远传数字表问题较少,脉冲表的问题多一些,尤其以脉冲式水表问题较多。一般的远传水表是用一块磁铁和一个干簧管做成的提取信号的传感器。其结构简单、省电,但后来发现磁铁按圆周运动到某特定位置,即磁力线使干簧管的簧片靠近并且两簧片即将碰上但又没碰上的所谓临界状态。就在此刻,如果外界稍有变动两簧片就因震动而触碰,而在供水管道中大小水锤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业主在并没有用水的情况下,水表脉冲却不断的产生,造成水表抄数比业户实际用水数大。

另外,人为在水表上加上磁铁干扰,也可以造成系统不准确。有一些水表的磁针使用久了存在退磁现象,也会影响系统的准确性。

脉冲电表和煤气表问题很少,一是由于没有水锤现象这种造成误脉冲的因素,另外由于存在危险性,人为破坏干扰较少也是一个原因。

二、数据采集器

由于数据采集器自身的问题,也可能造成系统的抄表数据不准确。系统在现场会受到很多强磁、强电的干扰,这种干扰会在信号线上形成杂波。如果数据采集器没有很好的抗干扰能力,就会把这些干扰信号误当作正常的脉冲信号而进行累计。数据采集器的运行一般是由单片机控制的,如果抗干扰能力不好,在外界强干扰下,也可能使单片机程序出现死机或频繁复位启动的情况,这样数据采集器就不能正常工作,造成丢失数据。

三、电源

电源也是造成系统不可靠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数据采集器等设备都是在弱电下工作的,需要电源将220V交流电转换成合适的直流弱电输入。众所周知,我国电网电压很不稳定,电网电压波动,会影响到电源输出的直流弱电不一定合乎要求,造成系统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由于电网这种波动往往是短暂的不确定的,电网电压正常后系统又正常工作,人们往往忽视了电源方面的因素。另外,断电时间超过了备用电源延时时间,也可以引起系统的数据失真。

四、抄表软件

抄表软件除了要准确抄收表计数据,还要按照计费和统计要求进行大量的数据运算,但由于在程序编写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错误会引起计量和计费的不准确,或者是程序考虑情况不全面不能处理一些不常见的问题。遇到有表计更换,费率更改,超值优惠或限量使用要求时,软件不能准确计算出用户应交费额,引起用户不满和纠纷。

五、人为破坏

人为破坏虽然是少数人所为,但在各个工程实例中还是常见的,主要有的剪断或短路信号线造成数据不能正常传输,在水表上加磁铁造成信号失真。
针对以上可能引起抄表系统不可靠的成因经过多年的搜索总结,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保证了抄表系统的可靠运行。以下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1、 一定要选用合格远传表计
    合格耐用的远传表计是抄表系统可靠运行的首要保障,如果表计不能准确地输出信号,系统可靠性就无从谈起,对于远传表计一定要选用经过严格的测试、能够防磁防干扰的,特别是远传水表。具有极佳的抗磁抗干扰能力,有效地解决了水锤现象。我公司配套使用几年来,水表信号传输一直很稳定可靠。在它的价位能被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推荐使用数字远程表。
2、抄表采集设备要充分考虑各种干扰
    为了预防各种干扰影响,我们在数据采集器等设备上全部采用了光电隔离和防干扰设计。在各种干扰下都能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甚至在总线带220V电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系统的正常工作。数据采集器采用双CPU设计,一个CPU负责计数,一个CPU负责处理其他事物,包括各种干扰信号的判断、排除等工作,保证了系统的可靠运行。抄表采集器电路还加上抗雷击保护措施,在雷电击中这样的恶劣的条件下,也能保证设备不被损毁。
3、选用长延时开关电源
我们为抄表系统配套的电源选用高质量输出的工业级开关电源,保证系统在电压不稳的情况下仍能保证高质量输出。断电延时系统可以做到断电时备用电的无缝连接,延时达48小时以上,保障系统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4、软件设计要周到、全面
    我们的软件是基于大型网络数据库设计,该软件充分考虑了物业管理和行业管理的各种要求,对各种特殊的复杂的情况也考虑得很周全,有效地保证了数据运算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我们的系统可实现五级以下分区段计费,可以保证绝大多数用户的要求(计费区段还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对于同一种被计量物质(如电能)我们可设置多种计费标准,对于不同用途可设置不同单价。灵活科学的结算方式,可以采用传统抄表的实抄实计,按当前实际抄表指针结算,亦可科学折算至抄表日,使计量结算更加准确。
5、抄表系统应考虑各种防范措施
    应将所有计量表箱,采集器箱都采用防盗措施上锁,使外人不能接触。信号线外露部分套上不锈钢软管,接线处设防盗86盒保证线路全部密封,防止破坏和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