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的知识

楼主(2009-12-22):
关于变频的知识
我单位要安装一台出煤的皮带机,变频启动,能达到节能效果吗?如果在出煤机处加装流量计,得是个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变频器怎么获得信号转换频率?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变频节能是针对以前的星三角降压启动和传统的调速方式而言,比传统的节能。
煤是固体,而流量计是专门测液体的,比如水、油等液体。因此不能用流量计。
至于变频器获取信号转换频率,这个,用传感器发出的信号(通常是0-10V或者4-20mA的信号),如果是0-10V的直接接到变频器的相对应的控制端子上,如果是4-20mA的信号,就要看变频器本身有没有这个信号接收端子,没有的话就要转成0-10V。

网友B:
关于变频器有卖的,买一个装上就行。流量计,皮带的流量不好测,相差太多
侧重,有卖重量仪的。

网友C:
个人觉得节能效果应该并不会太明显,并且在皮带上实现重量或流量监测也比较困难。还不如在皮带的进口安装传感器,有煤皮带运行,没有煤皮带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