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基础资料

楼主:
门禁系统根据和计算机通讯的方式分为 独立型门禁系统 和 联网型门禁系统。

独立型门禁系统
不能和计算机通讯,门禁权限的设置在本机的键盘或者母卡就行设置。也有一些独立门禁机是带液晶显示的辅助键盘等做卡片的授权。

独立型门禁系统的组成部分:独立型门禁机(含读卡和控制)+ 开门按钮 + 电锁 + 电源 + 感应卡 有的还可以外接一个读卡器实现进出门都刷卡。

独立型门禁系统的优点:价格比较便宜,无需计算机知识的装修人员都可以安装。

独立型门禁系统的缺点: 安全性较差,因为控制电锁的继电器就在一体机内,不法人员无需太多专业知识就可以通过短路或者破坏独立型门禁机来进行开门,甚至有些通过强磁铁都可以吸开独立型门禁机内的继电器从而打开电锁。虽然有些厂家进行了改良,将按钮和继电器放在电源里面,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安全系数。设置卡的权限相当不便捷,如果一个公司有多个门需要门禁时,需要挨个设置和取消,设置工作相当麻烦,而且不知道哪些门设置了什么权限。

所以,独立型门禁系统适用于 安全级别不高(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场合),成本预算很低,门数不多的场合,无需快速授权和分析门禁出入记录的场合。

联网型门禁系统

能够和计算机进行通讯,通过安装在计算机上的门禁管理软件进行卡的权限的设置和分析查询门禁出入记录。电脑不开,系统也可以脱机正常运行。软件运行可以进行权限和参数的设置,可以实时监控各个门的进出情况。可以统计考勤报表等。

联网型门禁系统的组成部分:门禁控制器 + 读卡器 + 出门按钮 + 通讯集线器 + 感应卡 + 电源 + 门禁管理软件.

备注:如果接两个读卡器,不接开门按钮,可以实现进出门都要刷卡。如果接密码读卡器,可以实现 卡+密码 功能,预防卡片被别人捡到而非法进入等。安全级别更高。带读卡器国际通讯接口wiegand26输出格式的生物识别设备(指纹仪 掌型仪等)可以取代读卡器,接控制器实现更高安全级别的门禁系统。

按照门禁控制器的通讯方式可以分为 485联网型门禁系统 和 TCP/IP网络型门禁系统

联网型门禁系统的优点:系统安全系数高,性价比好,功能强大,操作便捷,可以通过刷卡记录数据分析和管理衍生出考勤等增值功能。

其中,TCP/IP网络型门禁系统,技术更加先进,通讯速度更快,联网范围更广,通讯更稳定,由于价格略贵于485联网门禁系统,现在的普及度还不如485联网门禁系统,但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联网型门禁系统的主流。

当前,门禁系统的主流和趋势都是联网型门禁系统,是 中端 高端 中高端 中低端的用户的首选。

什么是门禁一体机?

所谓门禁一体机就是读卡和控制器合二为一的门禁控制产品,有独立型的也有联网型的,相对于 读卡器和控制器分离的联网门禁系统,其成本更低一些,但是由于控制部分外露,安全级别略低,往往用于一些公司只有一个门禁点的用户,中型和大型的多门门禁系统多半会采用读卡器和控制器分离的联网门禁系统,以满足中高端门禁用户稳定性和安全性上的需求。

一体机往往还带了键盘设置和液晶显示,能够满足国内一部分客户外观上的需求,但是由于液晶是易损配件,其稳定性 抗干扰性 等会不如读卡器和控制器分离的联网型门禁产品,进口产品(除某些台湾产品外)一般都还是采用 读卡器和控制器分离的模式。

门禁系统的原理

我们通过 人 和 计算机 来说明门禁系统的智能化原理。

智能化的东西往往由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组成:输入设备 输出设备 中央处理和记忆设备 通讯设备

人的 眼睛(获得视觉信息输入) 皮肤(触觉信息输入) 耳朵(声音信息输入)等是输入设备。
人的 手脚 等是动作的输出设备。
人的 大脑 是中央信息处理和记忆设备。
人的 口和耳朵 是通讯的接收和发送设备。

人通过 眼睛 皮肤 耳朵等信息输入器官获得信息,经过大脑的分析判断和记忆对比,再通过 手脚等动作做出想要的动作,就完成了一个智能化的行为。通过语言的交流,形成了一个群体。计算机的 键盘 鼠标 就是输入设备,通过计算机主机(主板 CPU 来进行分析判断。通过内存和硬盘来进行记忆)做出判断,然后 通过 音箱 显示器 打印机等进行反应输出,也完成了一个智能行为。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禁基础资料(2)

门禁控制器的常用的通讯方式有: RS232 RS485 TCP/IP 方式

RS232方式:

是指单台控制器 通过 RS232串口通讯协议 和 计算机串口相连 进行点对点的管理。

RS232有些人又称串口通讯方式。

RS232通讯方式,最远的通讯距离是13米(该距离内通讯稳定),微耕建议3米以内最为稳定,所以微耕控制器标配的串口通讯线是3米。如果需要延长,请延长9根线中的 2 3 5 号线,怎样延长 请参考相关“RS232通讯原理,如何延长RS232通讯线的长度?”的文章。虽然,13米以上测试好像也可以通讯,但是不稳定,抗干扰能力差,不建议这样做。一般的 台式计算机具备1-2个串口 (Com1 Com2),通过多串口卡可以扩展为最多255个串口。新款的笔记本一般没有串口,需要购买 USB串口转换器来实现,具体方法 参考 “怎样使用USB串口转换器?”

RS232 每个串口只能实现和一台控制器的通讯。

RS232通讯方式的传输速率(俗称 波特率)常见为 9600,在微耕控制器的波特率就设计在9600,传输的速度为每秒钟十几条权限或者记录,市面上还有一些公司的控制器的波特率为 2400 4800 19200 38400,波特率越大,传输速度越快,但稳定的传输距离越短,抗干扰能力越差。

RS485通讯方式:

多台控制器,通过RS485通讯总线(必须用双绞线,或者网线的其中一组),将控制器通过手牵手串联的方式,一根总线接到 RS485转换器(集线器)上,再接到计算机串口上,实现一台计算机(软件)对多台控制器的管理和通讯。

通讯距离:

最远的控制器到计算机的连线理论上的距离是1200米,建议客户控制在800米以内,能控制在300米以内效果最好。如果距离超长,可以选购 485中继器(延长器)(请向专业的转换器生产公司购买,中继器的放置位置是在总线中间还是开始,请参考相关厂家的说明书。)选购中继器理论上可以延长到 3000米。

负载数量:

即一条485总线可以带多少台控制器,这个取决于 控制器的通讯芯片和485转换器的通讯芯片的选型,一般有 32台,64台,128台,256台几种选择,这个是理论的数字,实际应用时,根据现场环境,通讯距离等因素,负载数量达不到指标数。微耕公司控制器和转换器按256台设计,实际建议客户每条总线控制在80台以内。如果有几百上千台控制器,请采用 多串口卡 或者 485HUB来解决,具体 请参考“如果系统控制器数成百上千台,如何组网?”坚决禁止使用无源485转换器,无源485转换器成本只有十几块钱,虽然标称负载数量是32台,实际应用中5台都带不起,通讯总线也无法超过100米,没有防雷击 防浪涌设计等,具体请参考“为什么禁止使用无源485转换器?”

RS485通讯方式,必须手牵手通过双绞线串联连接,禁止分叉或者星形连接,具体请参考“RS485通讯原理和施工布线注意事项”。

TCP/IP 通讯方式:TCP/IP 通讯协议是当前计算机网络通用性标准协议,具备传输速度快,国际标准,兼容性好等优点。

控制器的接入方式,和局域网的HUB和计算机网卡的接入方式一样。

通讯距离:

在小型局域网内,可以通过HUB的级联延长通讯距离,每一级的通讯距离达100米,可以级联多级。而且在大型局域网可以通过 光纤 无线 等多种方式延长到很远甚至多少公里,甚至跨城市,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数千公里的联网都可以。

负载数量:

理论上没有限制,HUB可以级联,成千上万台控制器组网都没有问题。

通讯速度:

通讯速度快,以微耕产品为例,TCP/IP 产品的通讯速度是RS485 RS232控制器的十倍 甚至数十倍。每秒上传权限或者下载记录达100多条,甚至数百条。

其他通讯组网方式:

除了 RS485 TCP/IP 主流通讯方式外,有极少数公司还采用了 LAN LONGWORK等总线方式组网,这些方式用得很少,有优点也有缺点,产品之间的互换兼容性不好,技术不普及,这里就不介绍了。

以微耕门禁控制器为例:

支持RS485和RS232通讯 型号以 WG开头 型号标示:WG200* 其中 WG2001为 单门双向门禁控制器,WG2002为双门双向门禁控制器,WG2004四门单向门禁控制器。

支持TCP/IP通讯 型号以WG开头,.Net 结尾,型号标示: WG200*.Net ,其中 WG2001.Net为 单门双向门禁控制器,WG2002.Net为双门双向门禁控制器,WG2004.Net 为 四门单向门禁控制器

大多数RS485门禁控制器都具备RS232通讯端口,不过一般需要通过跳线或者拨码开关来设置是采用哪种通讯方式,微耕的控制器做了免跳线设计,客户插哪个通哪个,无需设置,更加方便和傻瓜化。

有些品牌的控制器将RS485和TCP集成在一起,双通讯方式设计,这种设计成本比较高,实用性不强,主要常见于一些进口品牌的产品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禁基础资料(3)——什么是非接触卡IC卡(射频卡 感应式IC卡)?
非接触IC卡,又叫 射频卡,感应卡,感应式IC卡。

其中,我们把只读卡(只能通过读卡器读出卡号(ID号),而且卡号是固化的(不能修改),不能往卡的分区再写数据,这种非接触卡,我们简称ID卡。EM(芯片厂家)的ID卡拥有ID卡绝对的占有率,性价比最好,所以又叫EM卡,或者EM ID卡。

可读写的非接触IC卡,市面上绝大部分产品选用的是 Philips 的 Mifare One 芯片(有人简称M1),所以,我们叫他 Mifare one卡,或者 Mifare 卡,或者叫 M1卡。还有些卡 例如 Ti Logic等卡片,市场占有率很低,这里就不介绍了。

Mifare One 卡,其中ISO1443 TYPE A 格式应用最为普及,广泛用于 门禁 考勤 消费 等一卡通场合。TYPE B格式用于身份证 地铁公交卡等一些场合。

ID卡和Mifare卡已经占据了非接触IC卡90%以上的份额。

Mifare 卡的容量 最常见的是 1K 字节(FF)的,(也有 4K字节的,在中国用得还不多这里就不介绍了)

1K 字节的Mifare One 卡,一般分为 16个应用区(0-15区),每个区可以分别加密用于不同的一卡通场合。每个应用区有4个 块(0-3块),每个块有16个字节。0应用区,即使加密了,他的0块也是可以读的,是固化的,不能修改的,其中表示卡的序列号的是4个字节,门禁的Wiegand26国际标准会用其中的3个字节做为卡号。

备注:微耕公司和一般公司常用的Mifare卡号的国际标准wiegand26卡号的取法:

Mifare卡标示卡序列号(卡号)是四个字节 ,FF FF FF FF.

取第三个字节FF 转换为 10进制是 3位数。例如:255

前面两个字节一起 FFFF 转换为十进制是 5位数。例如 65535

3位数和5位数连接在一起(例如:25565535),共8位数,就是这张卡的符合国际标准wiegand26的卡号。

感应卡根据外形分为 厚卡 薄卡 异形卡。

厚卡:价格比较便宜,耐用,厚度较厚放在钱包里不如薄卡方便,适合放在可佩戴的工作证里。86mm*54mm*1.8mm

薄卡:和普通信用卡的规格大小厚度一样。86mm*54mm*0.76mm

也有一种卡的厚度介于薄卡和厚卡之间,比薄卡性价比更好,叫厚薄卡。86mm*54mm*1.0mm

做成钥匙扣形式的异形卡,也有做成手表 纽扣 等款式的异形卡。

根据读取卡片的类型不同,读卡器分为 ID读卡器(EM读卡器),Mifare One读卡器(M1读卡器 Mifare读卡器 IC卡读卡器)

统称,非接触IC卡读卡器,射频卡读卡器,感应式IC卡读卡器。

读卡器的读卡器距离一般在 2-16厘米之间,Mifare卡相对ID读卡距离要短一些。

备注:微耕公司的读卡器 WG1026 可以读取EM ID卡。WG1200 可以读取 Mifare One 的Type A格式的卡号。

密码键盘读卡器:有些读卡器不但带wiegand26卡号输出,同时还带键盘的wiegand26输出,适合用于 卡+密码 的门禁场合。

输出格式: Un-buff格式的wiegand26键盘格式。 微耕的 WG1029 系列读卡器 和 HID 5355K 读卡器等都是这种格式输出。

常见的读卡器款式:

普通读卡器:
密码键盘读卡器:
长距离读卡器

什么是长距离读卡器?

长距离读卡器就是读卡感应距离比较长,一般不用于门禁,而是用于停车场的场合。

长距离读卡器必须配合相应的卡片,其中无源卡(卡片内部没有电池)长距离读卡器一般读卡距离一般在30-90厘米。有源卡(卡片比较大而厚,内部内置了电池,需要定期更换电池。)长距离读卡器的读卡距离1-7米。主要用于物流 高速公路收费等。

有些长距离读卡器具备防冲突机制,一次可以读取感应区内的好多张卡(具体多少张各家产品不同而不同),而门禁用读卡器一般都要求,前一张卡片读卡后,撤离感应区,第二张卡靠近才能读得到,如果第一张卡还在感应区内,别的卡靠近是读不了的。门禁用的读卡器的一般读卡速度大约每张 0.3-1秒。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禁基础资料(4)门禁用的电锁的种类及其各自的特性
门禁常用的电锁有:电插锁,磁力锁,电锁口,电控锁等。(按使用普及率排序)

电插锁:

有的人也叫他“阳极锁”,其实他只是“阳极锁”的一种,即 停电开门的电锁。因为按照消防要求,火灾时,大楼会自动切断电源,电锁应该打开,方便人员逃生,所以大部分电锁是断电开门的。

四线电插锁

电插锁看电线分为 两线电插锁,四线电插锁,5线电插锁,8线电插锁。

两线电插锁:有两条电线,红色和黑色,红色接电源+12VDC 黑色接GND。断开任何一根线,锁头缩回,门打开。两线电锁,设计比较简单,没有单片机控制电路,锁体容易发热烫手,冲击电流比较大,属于价格比较低的低档电插锁。

四线电插锁:有两条电线,红色和黑色,红色接电源+12VDC 黑色接GND。还有两条白色的线,是门磁信号线,反映门的开和关状态。它通过门磁,根据当前门的开还是关状态,输出不同的开关信号给门禁控制器做判断,例如 门禁的非法闯入报警 门长时间未关闭等功能都依赖这些信号做判断,如果不需要这些功能,门磁信号线可以不接。 四线电插锁采用单片机控制器,发热良性,带延时控制,带门磁信号输出,属于性价比好的常用型电锁。

电插锁上的关门延时设置

所谓带延时控制,就是锁体上有拨码开关,可以设置关门的延时时间。通常可以设置为 0秒,2.5秒,5秒,9秒。每个厂家的锁分几档延时略有不同。

请注意这个延时 和 门禁控制器和门禁软件设置的开门延时 两个概念不一样。

门禁控制器和门禁软件设置的是“开门延时”,或者叫“门延时”,是指电锁开门多少秒后自动合上。

电锁自带的延时,是关门延时,是指门到位多久后,锁头下来,锁住门。一般门禁系统都是要求门一关到位,锁头就下来,把门关好。所以,电锁延时缺省设置成0秒。而有些门,地弹簧不好,门在关门位置前后晃荡个几下,门才定下来,这个时候如果设置成0秒,锁头还没有来得及打中锁孔,门就晃荡过去了,门在晃荡回来会把已经伸出来锁头撞歪,这种情况就可以设置一个关门延时,使门晃荡几下后,稳定下来,锁头再下来,关闭门。

5线电插锁:

和四线电插锁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对门磁的相反信号,用于一些特殊场合,正式场合反而麻烦,工程师要测试该用哪一对。

红黑两条线是电源。还有 COM NO NC 三条线,NO 和 NC 分别和 COM 组成两对 信号相反(一组闭合信号,一组开路信号)。门被打开后,闭合信号变成开路信号,开路信号的一组变成闭合信号。

8线电插锁:
原理和5线电插锁一样。只是除了门磁状态输出外,还增加了锁头状态输出。即,锁头是不是伸出来信号不一样。

电插锁:通常用于 玻璃门 ,木门等。

优点:隐藏式安全,外观美观,安全性好,不容易被撬开和拉开。

缺点:安装时要挖锁孔,比较辛苦。

备注:有些玻璃门没有门槛(即门框也是玻璃的),或者玻璃门面的顶部没有包边,需要买无框玻璃门附件来辅助安装。附件的费用由于产量不高,费用不低。

电插锁带无框玻璃门附件安装后 样图

磁力锁:

又叫 电磁锁,是一种依靠电磁铁和铁块之间产生的吸力来闭合门的电锁。

磁力锁也是一种断电开门的电锁。

磁力锁

磁力锁的固定用配件和螺丝(锁里原配好了)

磁力锁内的接线端子

有些磁力锁是带门状态(门磁状态)输出的,你仔细观察接线端,除电源 接线端子外,还有 COM NO NC 三个接线端子,这些接线端子的作用可以根据当前门是开着还是关着,输出不同的开关信号给门禁控制器做判断,例如 门禁的非法闯入报警 门长时间未关闭等功能都依赖这些信号做判断,如果不需要这些功能,门状态信号端子可以不接。

磁力锁通常用于木门,防火门。

优点:性能比较稳定,返修率会低于其他电锁。安装方便,不用挖锁孔,只用走线槽,用螺钉固定锁体即可。

缺点:一般装在门外的门槛顶部,而且由于外露,美观性 和 安全性都不如隐藏式安装的电插锁。价格和电插锁差不多,有的会略高一些。

由于吸力有限,通常的型号是 280公斤力的,这种力度有可能被多人同时,或者力气很大的人忽然用力拉开。所以,磁力锁通常用于办公室内部等一些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非高安全级别的场合。 有些安全场合,例如”监狱“,如果用到磁力锁,会定做抗拉力 500公斤以上的磁力锁。

磁力锁安装好后 样图

电锁口:(电锁扣)

也有的人叫他“阴极锁”,其实不对,他只是其中一个型号是阴极锁的一种。
它安装在门的侧面,必须配合机械锁使用。

优点:价格便宜。有停电开和停电关两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禁基础资料(5)门禁常用开门按钮的种类和选型
门禁常见的进出门方式有两种:

1 刷卡进入,出门时也刷卡。我们通常称为“双向门禁”或者“双向读卡”,这种方式的优点是 安全性级别较高,一般也不准人随便出,出去的人都有记录可以查询,知道谁何时出了哪道门。

2 刷卡进入,出门时不用刷卡,按一下开门按钮就可以打开电锁出门。我们通常称为“单向门禁”或者“单向读卡”,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便捷,出门方便,这种方式比第一种方式 使用更方便,安全性略低(防外人不防内部人员),成本更低,这种方式的普及程度更广,出于性价比考虑,大多数办公门禁的内部门都采用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用到的“出门按钮”或者叫“开门按钮”是门禁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出门按钮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个门铃按钮的原理,按下时,内部两个触点导通,松手时按钮弹回,触点断开。所以,有些工程中有人就直接采用门铃按钮来做出门按钮也是可以的。只是门铃按钮通常会印刷一个“铃铛”的图案在上面。

按材质来分:可以分为 塑料按钮 和 金属按钮。塑料按钮便宜,耐用,看起来没有金属按钮高档。金属按钮,看起来高档,使用寿命没有塑料按钮长,但是也可以用很多年,触感会更用力一些。

按大小来分:可以分为 86底盒按钮 (我们通常墙上的电源插座,日光灯开关的底盒就是86底盒)和 小型按钮(小型按钮尺寸有很多总,外形要比86底盒按钮漂亮一些,但是没有86底盒按钮大气和标准)。

86底盒的塑料按钮 86底盒的金属按钮 小型金属按钮

选型建议:

如果是标准化大厦弱电施工,建议采用86底盒按钮。

如果装修格局以高档,华丽为风格,建议采用金属按钮。

如果装修风格以实用 简洁 低成本为原则的话,建议采用塑料按钮。

有些位置不方便安装86底盒,安装空间比较小,例如不锈钢门框上(假如门框以外都是玻璃),建议安装小型按钮。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禁基础资料(6)什么是485通讯转换器?485通讯转换器的用途?如何选用门禁用途的
485通讯转换器,又叫 485/232转换器 简称485转换器,是将485总线通讯转换为RS232接计算机串口进行通讯的设备。他有效地解决了RS232串口通讯存在的以下几个缺点:

1 RS232通讯距离,理论上是20多米,实际应用建议不要超过13米。
2 RS232通讯只能进行一对一的点对点通讯,即一个串口只能接一台RS232设备。

使用RS485转换器后可以实现:

1 计算机到最后一台RS485设备理论距离是1200米(手牵手联下去),实际建议在800米以内。
2 计算机可以通过485转换器和485总线上的任何一台设备进行通讯,即可以进行多台设备的联网控制。根据RS485转换器和RS485设备(例如:支持RS485通讯的门禁控制器)的芯片的选型和设计不同,理论上一条总线可以 连接 32台 64台 128台 256台 485设备,实际建议为理论值的三分之一台数最为稳定。

更加详细的知识 请参阅“RS232 通讯原理 ? RS485通讯原理?RS422 是什么?RS485接线的正确原理图 常见的RS485错误接线”

485通讯转换器主要应用于支持RS485通讯总线结构的工业控制自动化系统。其中包括门禁、售饭、监控、楼宇对讲 停车场系统、考勤等系统中。

微耕公司专为门禁系统设计的实用型485转换器,以防雷效果见长。 市面上常见的一些款式的有源485转换器。

如何选用门禁用途的485转换器?为什么禁止使用无源的485转换器到门禁系统中?需要选用光电隔离的转换器吗?
首先,建议大家选用正牌的485转换器,正牌和杂牌的转换器价格相差并不大,只有几十块钱,杂牌的转换器为了节约成本会选用低档的芯片甚至翻新的芯片。

然后,建议大家一定选用有源转换器(即配了辅助电源的转换器)

有源转换器和无源转换器的区别:有源转换器配了火牛电源,无源转换器没有,有源转换器体积一般和香烟盒差不多,而无源转换器一般比打火机略大。无源转换器的缺点:出于成本的考虑,无源转换器能够实现 RS232和RS485的转换功能,但是几乎没有抗干扰设计,使用后会出现有时通讯正常,有时通讯不正常,在环境干扰比价大的场合使用很不稳定。无源转换器几乎没有保护设计,更谈不上防雷击了,对于浪涌 静电 都缺乏有力的自我保护能力,还有无源转换器采用最廉价的芯片,使得连接的设备超过几台就不稳定了,传输距离也很短,所以在门禁系统中是严令禁止使用无源转换器的。

有些工程师跟我说,他以前用过一些无源转换器,好像也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是因为 你用得还不够多,没有碰到有干扰源的环境,你的系统还不够大,负载不多,传输距离不算远,运气还比较好,否则你的问题会很多。抽烟可以导致肺癌,但不是每个抽烟都会得肺癌,建议你最好不要抽烟。也建议你不要图便宜几十块钱使用无源的转换器到门禁系统中。否则,一次维护的路费和技术人员的工时费都远远大于你节省下来的几十元钱。做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将最稳定的产品奉献给客户。

市面上常见的无源转换器款式

有人问我,使用光电隔离的转换器好不好,我觉得能使用光电隔离的转换器当然好,只是光电隔离对门禁系统不是非常重要,是锦上添花的设备。光电隔离在抗干扰 等方面比普通转换器有加强,但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防雷击特性好像是自毁性防雷击原理,通过毁坏自己的前端来保护后端的重要设备(对于这点,我没有把握,不知道讲得对不对), 这种原理还是会增加工程师的维护工作量。所以,我建议选购光电隔离的转换器时,仔细询问一下他的防雷能力。

我觉得,门禁系统选用485转换器最关键的两点是: 防雷能力和负载能力。微耕自己研发的 型号:485P的 转换器,是完全根据门禁系统需求设计的一款485转换器,它剔除了一些不用于门禁系统的一些485转换器的功能,使得接线和设置相当简单,几乎不用设置和跳线,它加强了防雷功能,它和微耕的WG2000系列的门禁控制器具备相同的防雷指标(感应雷 5000V 连续 50次 打不坏),这个指标会高于一些普及性的转换器的防雷指标。门禁系统的485总线比较长,不一定安装在避雷针保护的建筑之下,例如:广东东莞地区,高大建筑不多,低矮空旷的厂房建筑群,不一定安装避雷针,即使安装了,也不好覆盖到整个厂区,而且又是多雷区,对于这些地方 防雷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微耕这款具备较好防雷特性的转换器由于防雷成本的原因会比市面上普通的转换器贵一点点。

负载能力是指 一条总线上能带多少设备(门禁控制器),最远的一台设备能够接多远。负载能力不仅仅和转换器的设计负载能力有关,而且和 485设备(门禁控制器)的设计负载能力有关,两个都要高才行,其中一个指标高,没有用。有些杂牌的无良的转换器厂家,会虚标高自己的负载能力,这个需要了解芯片的专业知识和使用测试后才能知道,(芯片专业知识较强,我这里就不详细说了),还有标称值和实际稳定应用值是有较大差距的,我们建议打三折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禁基础资料(7)如何配置门禁系统 ?
说明:配置和现场的布线情况以及客户的要求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并不了解这些情况,所以不方便帮您配置。建议您能仔细阅读我们这篇文章,结合客户的具体情况自行配置,如果遇到特殊或者拿不准的情况欢迎向我们的技术人员咨询。我们努力地把我们的产品设计成为方便配置的产品。也尽量在这篇指导文章中予以详细而通俗易懂的描述,让您以后可以独立自行配置门禁系统。

485总线联网方式的门禁系统的配置原则方法

读卡器和按钮配置原则:

原则上一个门配一个进门读卡器和一个出门按钮。

如果客户要求选择性价比好的ID卡,请选择的ID卡读卡器(微耕WG1026系列读卡器是ID读卡器),如果客户用于消费等一卡通场合,请选用 Mifare IC卡读卡器(微耕WG1200系列读卡器是IC读卡器)。

如果客户要求进门 出门都要刷卡验证,则一个门配置两个读卡器,无需出门按钮。

备注:有些特殊场合,例如公司大门出门位置和前台都需要安装一个出门按钮,则这个门需要配置两个按钮,同一个门的出门按钮是可以多个并联使用的。

控制器的配置原则:

按某个局部区域有几个门来配置控制器数量。例如 一个小区域(可布线,读卡器到控制器安放位置的连线距离小于100米)有3个门,就选择一个单门控制器加一个双门控制器。

控制器有 单门双向 双门双向 和 四门单向。所谓双向就是可以接进门出门两个读卡器,也可以接一个进门读卡器和一个出门按钮。单向就是说进门接读卡器,出门必须接出门按钮。 所以,一个区域有四个门 要求进出都刷卡的话,就不能配四门控制器,需要配置两台双门双向控制器给这四个门。

有多少台控制器就需要多少台机箱和电源。

232/485通讯转换器(型号:485P )的配置原则:

如果整个门禁系统控制器的总数不超过80台,原则上只需要一台485转换器。(如果控制器的台数超过80台请参阅“如果几百上千个门进行联网应该怎样设计组网方案?”微耕的485转换器的负载能力是按255台设计的,建议控制器数量在80台以内会比较稳定,其他厂家的转换器未必有这么强的负载能力。)

备注:如果整个门禁系统只有一台控制器,而控制器的位置又可以安放在控制电脑旁,读卡器电锁到控制器的连线距离小于100米的话,则无需配置485转换器,用控制器原配的232串口数据线直接将电脑和控制器连接通讯即可。

备注:电脑连接485转换器,485转换器连接第一台控制器,第一台控制器连接第二台控制,这样手牵手地连下去,最远的那台控制器到485转换器的连线距离建议在800米以内,如果超过800米,请增加一台485延长中继器(该设备微耕没有生产,请找专业的转换器厂家购买,加入该设备后延长连接距离理论可以达3000米,具体性能和连接方式请咨询转换器厂家)。

电锁的配置原则:

原则上一个门一把锁。公司大门的双开玻璃门,一般左右两扇门各配一把电锁。

玻璃门宜接电插锁 , 木门防火门等宜接磁力锁 ( 电磁锁 ),也有客户注重安全性和美观性选择电插锁的。

软件配置的原则:

微耕产品整个门禁系统只需一套管理软件,该软件暂时对注册卡数量和管理的门数没有限制,方便客户以后升级和扩展。

该软件即可以管理485总线结构的门禁控制器也可以管理TCP/IP门禁控制器,甚至可以混合在一起管理。

TCP/IP 网络型局域网门禁系统的配置原则

配置方法,基本和485总线的门禁系统的配置方法一致。存在以下几点不同。

控制器型号必须选用WG2000系列中带 .NET 后缀的控制器型号。

无需485转换器,HUB(或者交换机)的选择可以用客户局域网原有的或者自购,任何局域网能用的HUB(或者交换机)都可以。

布线方式和普通局域网计算机的布线方式一样,要求控制器到HUB的距离小于100米,建议80米以内,而且网线的质量不要太差。只要通过HUB级联下去,系统的总门数是无限的。

TCP/IP 网络型互联网门禁系统的配置原则方法

配置方法,基本和TCP/IP局域网型的门禁系统的配置方法一致。存在以下几点不同。

每个地区需要共用通过一台指定型号的路由器上到互联网。(备注:为什么要指定型号呢?指定的型号在相应的方案中,因为我们的说明书都是按这个型号编写的,有些路由器不具备这个功能,我们指定的路由器的品牌价格和质量都不错,可以到当地的电子电脑市场上购买。这个路由器可以和客户的电脑上网共用,无需专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禁基础资料(8)怎样编写门禁系统方案
副标题 :

工程商怎样做门禁系统方案
微耕教你做门禁方案
如何做门禁系统的投标方案
撰写门禁系统方案的六大要素和四个原则

前言 :

一个好的门禁系统方案对项目的投标起着重要的作用 . 门禁系统是弱电 综合布线 系统集成中一个较新的项目 , 也越来越成为智能化大厦的必选配置 , 门禁系统虽然并不复杂 , 但是很多工程师还是对怎样配置和编写门禁方案显得非常陌生 , 微耕作为中国专业的门禁厂家和开发单位 , 不但提供产品 , 而且提供免费的专业的如何编写门禁系统方案的指导和咨询 . 但是,方案还是需要工程商自己写,工程商根据微耕提供的标准方案,结合客户的具体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修改和润色即可。微耕不会为工程商代劳写方案的,因为微耕不了解现场客户的具体需求和客观情况,这样做出的方案是没有竞争力的,工程商在撰写方案的时候,可以不断了解客户的需求,做出更人性化更有竞争力的方案来,具备一定经验后,以后面对其他客户可以更加轻松地做出更好的方案来。

几个要素 :

要素 1: 介绍门禁系统

应该简明扼要地介绍门禁系统 , 要让客户明白什么是门禁系统 , 门禁系统的组成部分 , 门禁系统的功能和作用 . 最好有一张门禁系统的拓扑联网示意图 . 产品的详细参数 , 不管客户看不看都是要有的 .

要素 2: 公司简介和资质证书

应该扬长避短地将公司的实力和特长表现给客户 , 最好还有客户比较认同的经营理念的描述 . 资质证书好歹要有几个 . 客户不是一定要你有什么证书 , 只是客户习惯了 , 方案中怎么都要有证书 , 最好将复印件附在方案后面 , 包括彩页显得厚厚的 .

要素 3: 设计原则和设计依据规范

阐述设计原则时 , 要从客户角度出发 , 要有侧重点 . 因为客户的选型取向是不同的 , 有的看重品质 有的看重先进性 有的看重功能强大 有的看重性价比 , 描述时一定要投其所好 . 设计依据往往是一些标准的名称 , 也许你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 不过你还是把他们罗列出来 . 以示权威和规范 .

要素 4: 典型客户名单和样板工程

中国人有这么一个消费心理 , 大家都用的东西 , 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 去餐馆吃饭也是 , 如果这个餐馆没人你肯定不敢进去 . 所以典型客户的名单越多越好 , 如果你自己的不够 , 就借用厂家的客户名单来凑 , 如果客户是特定行业的客户 , 该行业的其他客户名称就要放在显眼的地方 . 样板工程最好是根据客户的配置来展示 , 如果客户是大型的门禁系统 , 样板工程一定要是大型的 . 如果客户是小型的门禁系统 , 则样板工程大型小型都要 , 让客户产生 你既然能做大型的做我的小型的门禁应该没有问题 , 不要让客户产生 你是做大型门禁的 会不会我的小型门禁你反而做不好的心理 .

要素 5: 项目的计划和施工细节

这点是要根据具体客户的情况来编写的 , 最好也要有图 , 客户会通过你的周密的计划 , 来判断你是否专业 , 是否规范 , 是否有实力 . 施工周期一定要给自己留有余度 , 万一有个什么事情也可以如期完成 .

要素 6: 设备清单和价格

设备清单一定要明细 , 每一项 , 为什么要用 , 要用多少 , 要讲得清清楚楚 , 不要企图多报配置 , 或者蒙混过关 , 你诚实 , 客户才会更相信你 . 价格可以根据客户的消费习惯适当报高一点 . 不要报得太高 , 太高会把客户吓跑的 , 如果报了实价 , 客户一还价 , 你不答应就显得没有诚意了 . 此外 , 一定要把工程施工费用 , 耗材等其他费用考虑在内 . 并进行合理预算 .

几个原则 :

不要过于专业 , 客户看不懂 , 绝不是件好事情 , 如果写得不专业 , 太通俗 , 客户也会有所顾虑 . 做方案要把握好专业和通俗易懂的分寸 .

不管怎样一定要显得规范和权威 . 通过专业参数的描述 , 引用相关标准等来突出规范 .

不要过于简单 , 应该尽量显得厚厚的 , 沉甸甸的 . 让客户感觉有分量 , 有内容 . 如果不够页数 , 用证书复印件 宣传彩页来凑 . 内容中也尽可能图文并茂 .

描述要直观 , 最好是图文并茂 , 过于抽象的文字描述 , 只会增加客户烦躁的心理 , 特别是软件功能 , 一定要有界面的图片来佐证 .

微耕公司网站 http://www.wiegand.com.cn 方案下载 页面上有标准的门禁方案下载 , 可以供参考 , 再结合你的客户的具体情况和具体要求进行修改和补充 .

如何撰写银行 监狱 电信 部队公安等行业性用户的门禁方案?
专业用户除了关注门禁的基本功能外,更关注专业化的功能和安全性。要把他们关注的也些用于他们行业的功能描述清楚,你描述的正好是他们要的,这个方案就会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些行业性用户的样板工程要倾向于描述他们行业的会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
扫盲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