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初学单片机的40个实验

楼主:
里面的例程使用汇编写的,还有51单片机的汇编指令,有兴趣的看看

网友:
哦,我在坛里搜索了,好像没找到,所以就。。。
所有实验如下
1 闪烁灯  2
模拟开关灯    3 多路开关状态指示   4.跑马灯   5
广告灯(利用查表方式)

报警产生器   7。
I/O
并行口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  8.按键识别    9.
一键多功能按键识别技术

10.0099计数器  11.0059秒计时器(利用软件延时)  12.可预置可逆4位计数器  13.动态数码管显示
14.4×4矩阵式键盘识别技术  15.定时计数器T0作定时应用  16.
秒马表设计  17.嘀、嘀、……”报警声

18.
数字钟﹝﹞  19.拉幕式数码显示技术   20.电子琴

总共22个,有些省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he

网友: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