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一个难题 :用光耦代替按键开关。

楼主:
原来的电路是:+5V通过两个按键接到反相器HC04的13和11脚。

现在需要用光耦代替按键开关。由于两个光耦只有一个地,不能分开使用。如果直接用光耦的地接11和13的话,相当于11、13并联了。所以要想其它办法。

网友:
楼主能把问题说得清楚一些吗???最好有图有真相。要不然也不好分析啊。

网友:
现在是用继电器实现的,但有延迟,见下图。所以想用电子开关实现图中K1,K2的作用。

网友:
查了一下4066电子开关的datasheet,控制电压为高时,开关接通;为低时,开关断开。和我这里的需要正相反。

不知道哪种电子开关芯片是低电压导通,高电压断开的?即有一个反相输入的控制端。

网友A:
是否考虑使用CD4053,双掷开关?

网友B:
反相器的作用楼主应该清楚吧,即然电路中有一个反相器,而你用光耦设计的电路在反相器输入端是反的,为什么不把光耦的输出直接接到反相器的输出端,然后把反相器去掉,这样不就可以完成了吗,还有就是光耦很少有那种两个输出端的发射级接到一起的,大部分光耦都是完全隔离开的,两个不同的光耦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楼主为什么不换一款光耦呢。像楼主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有很多的。如果你非得用模拟开关的话,楼上西门大官人的话也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最初你用的图中的光耦

最初你用的图中的光耦,好怪,你的问题混了,如果真想得到答案,你理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相器的作用楼主应该清楚吧,即然电路中有一个反相器,而你用光耦设计的电路在反相器输入端是反的,为什么不把光耦的输出直接接到反相器的输出端,然后把反相器去掉,这样不就可以完成了吗,还有就是光耦很少有那种 ...

呵呵,因为光耦和反相器都是现有设备上的,不能改动,所以才这么麻烦。要是光耦可以分开就的话,就直接把光耦接+5V了,省去这么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考虑使用CD4053,双掷开关?

多谢,我试一下CD4053。

网友:
我在multisim中没有找到4053(如74HC4053和CD4053及MC14053都没找到)系列的元件,应该用哪个代替呢?

网友:
LZ开玩笑,光藕本身就可以做反向器的啊

网友C:
i光耦对的A、B接HC04的11、13,然后再上接两个电阻,C接地。
原图上,按键按下时是悬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i光耦对的A、B接HC04的11、13,然后再上接两个电阻,C接地。
原图上,按键按下时是悬空状态?

没太理解楼上的意图,能画个示意图?

按键按下时,接通5V和11或13,给出高电平。

网友:
夯实基础,期待高阶课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