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M的mini2440烧入u-boot不好用

楼主:
买了一个128M的FLASH的mini2440,将光盘自带的u-boot.bin烧入后,在超级终端里看不到任何信息。。。。。。。。
急!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据说友善之臂并不使用u-boot,而是supervivi,如果你对mini2440上运行u-boot感兴趣,不如看看这里:
http://blog.chinaunix.net/u1/34474/showart.php?id=2085154

据说很多采用mini2440的培训机构都是参考这篇blog的移植过程做的课件,就实用性和易用性来讲,u-boot远不如supervivi

另外,你也可以参考外国人基于mini2440提供的u-boot:
http://repo.or.cz/w/u-boot-openmoko/mini2440.git
这个u-boot可以配合Linux-2.6.31来使用

说明:从Linux-2.6.31开始,www.kernel.org已经加入了mini2440的支持,所以这个u-boot也适用于最近发布的Linux-2.6.32,它们的分区参数都是一致的。

网友:
你把我总结的文件放到你的u-boot中编译一下,可以使用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2200-1-1.html 里面的修改文件是所有需要修改的原文件!
你可以配置编译绝对能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建议
那我在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