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详细:海康硬盘录像机远程监控方法(外网)以及路由器设置

楼主:
海康硬盘录像机远程监控方法(外网)以及路由器设置

鉴于很多兄弟目前还是用海康的硬盘录像机的,我找了个详细点的远程设置,大家参考下!

我现在做网络摄像机和视频服务器,远程设置大同小异,欢迎大家咨询!

外网访问的几种方法:
1.公网静态IP接入

    如果您可以联系电信或者网通运营商提供静态的公网IP那么只需要将相关的网络IP,掩码,网关参数填写进设备DVR/DVS

然后重新启动设备,就可以通过客户端软件或者IE输入IP来实现对于设备的远程访问了.

2.pppoe 接入

DVS支持PPPOE自动拨号的功能可以连接Modem进行ADSL拨号获取公网IP地址进行访问,方法是:

      一:将设备ip 、掩码、网关均设置为0.0.0.0

      二:开启PPPOE 输入ADSL拨号的用户名密码然后重起机器。

      三:设备重起后等待一段时间那么会在IP地址处显示拨号获得的IP地址,然后通过拨号的公网IP地址进行访问。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ip 地址是动态的,那么会给用户访问时造成困扰,IP总是会改变。

一种解决的方法是,在一台具有公网静态IP地址的电脑上运行我们公司提供的IPSERVER软件,将电脑IP地址填写进设备的DNS地址处,这时就可以在IPSERVER软件中发现这台DVR的IP地址,产品序列号等,通过客户端软件进行访问,注册时将注册模式选择为“私有域名解析”

通过这种域名解析的方式,来访问设备;然而用户使用比较多的方式还是第三种方式,请看3

3.路由器方式接入。

DVS/DVR连接路由器,设置DVS ip地址 、掩码、网关(设置为路由器内网IP )与硬盘录像机在一个网段,路由器通过拨号或者

别的方式获得公网IP在路由器中做端口映射,路由器如果是动态IP可以通过路由器的DDNS功能来绑定域名,通过客户端软件或者

IE直接输入域名的方式来访问。

以上方式均为设备接入外网的方式,至于访问方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访问:

一: 通过IE 输入设备的IP地址或者域名 (不管是局域网还是内网),只要知道设备IP地址或域名,并且通过ping命令来查看网络连接正常,那么都可以在IE 地址处输入设备IP地址域名访问,只是第一次通过IE访问时需要从DVR/DVR下载一个控件,请减低您IE的安全级别,控件顺利安装后,就可以进入登陆界面输入DVR/DRS用户名密码(出厂为 admin 12345)访问了。

二 :通过客户端访问,请先在配置的中间的白色区域上点击右键创建一个区域,再单击区域名称,选择添加设备

按照下图填写相关的参数,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然后点击预览双击通道名称就可以预览到图像了 。

注意: 如果用户使用花生壳等方式做域名解析访问,那么需要在客户端软件填写配置信息“注册模式”处选择“普通域名解析”,如果用户采用海康的IPSERVER软件做域名解析那么请选择注册模式为“私有域名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