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视频传输器常见问题及其解决方式

楼主:
1、问:双绞线传输器使用何种线缆?
答:选用五类或五类以上的非屏蔽双绞线,线缆类别越高,传输效果越好。五类屏蔽双绞线(STPCAT524AWG)可以在一些强电磁干扰等特殊的情况下使用,但会缩短传输距离。三、四类非屏蔽双绞线也可以使用,但图象效果、传输距离和抗干扰性能下降很多。平行不绞合在一起(例如平行电话线)的线缆及两根各自屏蔽的线缆,不建议使用。要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选用不同的线缆,如室内线缆、室外线缆、阻水线缆等。

2、问:在综合布线时可否把双绞线和其它线缆放捆在一起?
答:在施工布线时可与一般电话线,计算机网络线,同轴电缆线,光纤一起传输,请勿与电源线一起避免增加干扰的几率。

3、问:可否利用现有计算机网络线来传送视频、音频、数据信号?
答:只要使用没有使用到的一对绞线就可以用来传送视频、音频、数据;一般计算机都利用网络线中的两对绞线来传输以太网等信号,另外两对线就可以传送视频、音频或数据。但传送的信号不可以经过HUB、交换机等网络设备.

4、问:双绞线接头处是否可以直接拧在一起?
答:最好不要直接拧在一起,如果连接不好,接触电阻过大,影响传输效果,甚至无法传输。连结处要用烙铁焊在一起或用RJ45对接头,防止短路。

5、问:如何试验双绞线传输设备?
答:一箱线一般为300米左右,可以分别连成300米、600米、900米、1200米,一根共有4对线,最长1200米。

6、问:一根双绞线可以传哪种组合的信号?
答:一根线一般有四对双绞线,可以传输4路视频,总之1对线可以传输一路信号,4对线可以传输4路信号,一般建议客户使用3路,1路备用。

7、问:双绞线可以传电源吗?
答:可以。要保证传过来的电源符合设备的要求。如设备工作电源是10-12VDC,电流是60MA,双绞线内阻为10Ω/100米(实际使用要测量),若传送的电源是DC12V,要保证设备的使用正常,传送电源在150米以内。

8、问:双绞线传输设备可以走网络的吗?
答:不可以,我们的产品只是利用双绞线来代替同轴电缆作为传输介质,但传输距离远远超过同轴电缆,它与普通计算机之间的网络传输不一样,它不可以穿过集线器和交换机。

9、问:设备是数字信号吗?
答:不是,产品虽然用双绞线进行信号传输,但传输的是一种平衡信号(差分),它抗干扰能力很强,属于一种模拟信号。

10、问:一根线传输四路信号是什么意思?
答:我们产品对线材的最低要求是普通5类双绞线。在普通5类双绞线中,有8芯线分成4对,产品只需一对芯线便可传输一路图像,因此4对线芯便可传输4路图像信号。建议客户使用3路,备用1路。

11、问:传输的音频和控制怎么解决?
答:在普通网线中的4对线中,标准系统是一对线用来传输视频,一对传输音频,一对传输控制,还有一路预留备用,由于我们的产品只是为传输视频而设计,所以产品上并没有音频和控制的接口,如要传输控制可用双绞线的其中一对线来传输解码器的信号,也就是说用双绞线来代替控制线。如要传输音频,在对音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把前端采集音频信号经过功放后直接由双绞线传至后端设备即可。

12、问:传输是实时的吗?
答:是的,由于采用模拟信号进行传输,图像传输速率是每秒25帧秒,不会象数字信号那样存在缓冲和延迟的问题。

13、问:双绞线中可以传输电源吗?
答:如果距离较近(150米)并且传输的是低压直流电源,则可以传输。在距离较远(1500米左右)且前端不好取电时。

14、问:可以用屏蔽双绞线吗?
答:在传输中,应采用非屏蔽的双绞线,以达到最佳传输效果。由于屏蔽双绞线间存在分布电容,对平衡信号传输有一定影响,在电磁干扰较严重地区或雷电较多地区,可以采用屏蔽双绞线,但是图象调整比较麻烦,不建议客户使用。

15、问:可以把双绞线的两对线并起来增加传输距离吗?
答:有的用户可能会把双绞线的两对线并起来使用,或许用户觉得这样会减小传输的电阻而会获得更大的传输距离。但是这样不但不会增加传输的距离,相反由于干扰有可能还会降低传输距离或根本无法传输图象。设备是平衡信号,这种平衡信号依赖双绞线的双绞线特性来抵消外界的干扰,由于双绞线距离相互之间线距很近并且相互缠绕,这样他们所受的干扰基本相同,经过后端接收处理便可完全去掉干扰。如果把两对线并接使用,电阻虽然减小了,但分布电容增大了,而且因它们不再具备双绞特性而受到的干扰会增大很多,严重影响信号传输,所以在普通双绞线中,一对线用来传输一路视频信号是效果最好的。

16、问:双绞线的每一对线线芯纽距不同,对传输有影响吗?
答:没有,的确,双绞线每一对线线芯纽距都不同,这本来是针对数字信号的传输而设计的。但在我们的产品看来,它只是产生了一些轻微的级间电容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完全可由后端的阻抗匹配电路抵消,所以,使用我们的收发器在双绞线的任意一对线芯上传输视频信号都是没有问题的。

17、问:可以在发射器连接摄像机部分或接收器连接后端监控设备的部分上使用较长(如300米)来增加传输距离吗?
答:不行。发射器只有在摄像机发射的的信号最小的失真和衰减输入后,才能达到最好的传输效果。距离较长的同轴电缆不仅信号衰减大,还有可能混入各种干扰,这样的信号通过发射器后,在接收端一定接收不到好的图像的,同理,接收端也不能连接过长。我们推荐产品两端连接的同轴电缆最好不要超过50米,如实在需要加长,应尽量选择质量好编数大的同轴缆,且尽量做好屏蔽,远离干扰源。

18、问:双绞线视频传输设备支持中间抽头的桥接连接方式吗?
答:双绞线视频传输设备适合于点到点直接连接,不要使用从双绞线中间抽头的桥接连接方式。如果用户从双绞线中间取出一对线缆时,必须将该对线后面多余的线缆断开或者干脆断开后接地(无用线,否则会引起阻抗失配)。

网友:
使用注意事项
一、请选用五类或五类以上的非屏蔽双绞线,线缆类别越高,传输效果越好。五类屏蔽双绞线(STP CAT5 24AWG)可以在一些强电磁干扰等特殊的情况下使用,但会缩短传输距离。三、四类非屏蔽双绞线也可以使用,但图象效果、传输距离和抗干扰性能下降。要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选用不同的线缆,如室内线缆、室外线缆、阻水线缆等。
二、不能将双绞线的两对线并起来使用。
三、将网线中的空余不用网线(如利用了网线中的2对传输信号,余2对备用)接地,可以接在机房或机柜的地上。
四、当使用从双绞线中间抽头的桥接连接方式时,必须将该对线后面多余的线缆断开,并将空余网线接地(可以接在前端的摄象机地上)。
五、网线间相互连接时,按照颜色一一对应,用烙铁焊在一起,外面用绝缘胶带包好,防止短路;如室外连接,要做好防水处理。
六、在传输中,应采用非屏蔽的双绞线,以达到最佳传输效果。由于屏蔽双绞线间存在分布电容,对平衡信号传输有一定影响,在电磁干扰较严重地区或雷电较多地区,可以采用屏蔽双绞线。
七、在施工布线时,可与一般电话线、计算机网络线、同轴电缆线、光纤一起传输;但尽量避免与大功率电源线一起传输。
八、一般不建议用户使用非双绞线(如平行电话线、RVV电源线),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可以通过平行线传输,我们通过RNN2*1.0的电源线传输过1000米,效果还可以,但抗干扰性不敢保证。
九、可以使用一箱线来模拟真实环境。一箱线一般为300米左右,可以分别连成300米、600米、900米、1200米(一根共有4对线,最长1200米,若再长需两箱线)。
十、在发射器连接摄像机部分或接收器连接后端监控设备的部分上使用较短的电缆;为防止雷击,发射机的应尽量接地线(小于8欧姆)。

网友:
开 卷 有 益。。。。。。。。。
昨天看了    卢慧 她们的  电视节目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