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三态与接口三态的差别

楼主:
请版主帮忙比较一下下列接种情况,这里只写出主要代码:
1. 内部三态 (三态通过寄存器再输出到外部)
assign w_tri = w_tri_en ? i_signal : 1'bz;
always @ (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o_tri <= 1'b0;
  else               o_tri <= w_tri;
end

2. 接口三态(直接在接口处产生三态)
assign o_tri = w_tri_en ? i_signal : 1'bz;

拜托了。

网友:
FPGA里面高阻态是无法实现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部三态是不能实现的,一般会被综合为常高、或是常低。

网友:
内部这个功能使用数据选择器来实现

换思路

网友:
楼上的两位坛友的说法!

高阻输出只能在接口处实现,内部没法实现!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