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设计与绘制基本要求[转]

楼主:
1.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
    1)MCU的选择
    选择MCU时要考虑MCU所能够完成的功能、MCU的价格、功耗、供电电压、I/O口电平、管脚数目以及MCU的封装等因素。MCU的功耗可以从其电气性能参数中查到。供电电压有5V、3.3V以及目前正在开发中的1.8V超低电压供电模式。为了能合理分配MCU的I/O资源,在MCU选型时一定要做一张引脚分配表。
    2)电源部分
   (1)要考虑系统对电源的需求,例如系统需要几种电源,如24V、12V、5V或者3.3V等,估计各需要多少功率或最大电流(mA)。在计算电源总功率时要考虑一定的余量,可取2倍,即:电源总功率 =2×器件总功率。(2)考虑芯片与器件对电源波动性的需求。一般要求在正负5%以内。对于A/D转换芯片的参考电压一般要求正负1%以内。(3)考虑使用电源模块还是外接电源的方式提供工作电源。
     3)普通I/O口
    (1)上拉、下拉问题:考虑用内部或者外部上/下拉电阻,内部上/下拉阻值一般在700Ω欧姆左右,低功耗模式不宜使用。外部上/下拉根据需要可选10KΩ~1MΩ之间。(2)开关量输入:一定要保证高低电压分明,理想情况下高电平就是电源电压,低电平就是地的电平。如果外部电路无法正确区分高低电平,但高低仍有较大压差,可考虑用A/D采集的方式设计处理。对分压方式中的采样点,要考虑分压电阻的选择,使该点通过采样端口的电流不小于采样最小输入电流,否则无法进行采样。  (3)开关量输出:基本原则是保证输出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低电平接近地电平。I/O口的吸纳电流一般大于放出电流,对小功率元器件控制是最好采用低电平控制的方式。一般情况下,负载要求小于10mA可用芯片引脚直接控制;电流在10~100mA时可用三极管控制,100mA~1A时用IC控制;更大的电流则适合用继电器控制,同时需要使用光电隔离芯片。
    4)A/D电路与D/A电路
    A/D电路:要清楚前端采样基本原理,对电阻型、电流型和电压型传感器采用不同的采集电路。如果采集的信号微弱,要考虑怎样进行信号放大。D/A电路:考虑MCU的引脚通过何种输出电路控制实际对象。
    5)其它
    通信接口:如USB、SCI、SPI、以太网接口等。设计接口时一定要分模块设计,各模块之间要完全独立。增加或删除某一接口时按模块取舍。键盘、LCD、LED等注意选型。
    2.各模块的设计原则  (1)每个模块取一个合适的名字。(2)在文档中,对每个模块分别设计,画出原理图或框图,简明扼要写出基本原理。(3)任何模块可看成一个基本的输入/输出系统。
    3.绘制原理图的基本要求  (1)用A4纸。(2)不使用网格,底色为白色。(3)每个模块独立画出,用虚线框框好,分清输入输出,左侧输入右侧输出。(4)每个模块要标注模块名。(5)MCU最小系统不能做任何更改,各系统中的相同MCU的最小系统保持一致。(6)以MCU为中心扩展其它模块,形成分级结构。网标命名原则是下一级硬件对象迁就上一级硬件对象,例如某一MCU的PTA1引脚控制一盏小灯LED,应该在LED的引脚上标PTA1,而不是在PTA1引脚上标LED。(7)对外接口的设计,尽可能采用防止反插的接口。(8)设计时,每个电路板都应该设计有电源指示灯、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等来表达电路的运行状态。实际使用时,若确实不需要这些指示灯,可以不焊接。(9)文字标注可使用五号或小五号字体,电路原理图中的说明使用汉字。(10)电路绘制完成后,不要忘记要填写版权框中的有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