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流检测认识之误区

楼主(2009-12-23):
微电流检测认识之误区
彭建学
OPA128偏流典型值0.075PA,所以认为用它检测微电流,分辩率可轻松达到0.1PA,这是错误的.
1,OPA128的偏流是自身的偏流,不代表外部流入放大电路的电流
2,OPA128的失调电压可达0.5毫伏,当信号源电动势为毫伏级时,误差很大.因此,用它检测较高电压下的微电流是可以的, 而检测光电流是很有限的.
3,OPA128的自身输入阻抗很高,不代表电路输人阻抗高,因此当源阻抗很高时,是需要
正确设计的.
信号源
检测

网友A:
有一个问题,相关的,请教一下
最近朋友在做一个流量方面的实验,测出流量的电信号,然后放大,可能这个电信号非常微小,他要放1000倍(流量是信号用 电磁铁切割水流产生,听起来有些滑稽,不过确实是这么干的,正在试验摸索),请问这能实现吗,有意义嘛?另外他选ad620,也考虑过opa128,请问各自优缺点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