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DS18B20问题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DS18B20问题。暂时还没解决。呵呵,在这里说说,实现声明,我会把遇到的问题,观察的结果说出来。但是不会公布电路程序,大家可以讨论,求方案就免了
这个板子是刚设计的,当时老板催的难受。一气之下用了自动布线,规则都没有仔细设计。本想这么成熟的东西,结果就出了问题。这件事本身就提醒我们。不管多么成熟的东西,用过多少遍,再次使用的时候都要从头到尾认认真真考虑并仔细规划一下,也许一个用了几十年的东西可能就有问题呢。多说一句,前几天在一个博客中看到一个用了二十多年的IP被查出有错误,也是出现问题后才查出来的,幸好工程师态度严谨,对小问题紧盯不放,最终纠正了错误。
好了言归正传,问题是这样,系统总共使用4颗DS18B20的IC,每个IC对应一个IO。总线有严格的EMC处理。调第一块板子的时候,发现电路不通。上示波器,发现波形很差。上升沿建立时间达到30uS,原来不小心吧104的电容当102焊上了,贴片也看不出来。赶紧更换电容,正常。这个时候使用的是短线连接的DS18B20。至此,认为没问题,就交软件工程师使用,然后开始调第二块板子。软件工程师图方便,吧我的短线拿走使用,我就用长线调第二块板子。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
首先用一根长线,发现系统1号4号IC正常,2号3号不正常。随即人为这个线有问题(以前发生过,线应为封装不好造成故障)。然后换了一根线继续调。这时候才发现不正常。这根线1号2号正常,3号4号不正常。记得这根线是没问题的。然后翻箱倒柜找出以前的产品。吧两根线插上去,都正常。那么就是可能是板子的问题。
然后开始调板子,上示波器,波形很好。上升时间基本在100nS左右,那么就不是线容问题。猜测是不是EMC电路影响到总线。开始拆板子。吧总线上的保护器件一个个拆掉,还是不行,电容也拆了,上升时间变成50多nS,还是不行。上拉电阻从10k换到5.1k到4.7k,3.3k,2.2k,2k.都不行,现在信号上升时间不到20nS,我们知道DS18B20对信号上升要求很低的。基本在15uS一下都能正常工作。
至此,怀疑系统有问题。用长信号线无法使用。赶紧找软件工程师,用长线在他的板子上,疯了,完全正常。好得不能再好了。
至此,暂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明天继续去查原因。根据以上情况。大家可以想想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如果有哪点没讲清也可以提出来。

网友:
楼主的两块板子是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样的,就先找出两块板参数不一样的点,再深入分析,我觉得这样做应该好找一点。

网友:
长线?短线是什么意思?
是18B20跟单片机管脚之间的连线吗?

我用过1.5M的线连18B20和单片机,都很正常

网友:
像这调试问题,外人不好帮忙,靠自己细心检查,有正常就有希望搞好不正常的!

网友:
三线制连接。长线短于一米,长线大概20米。以前最远用过150M没问题,两线制用过100米没问题。都是比较成熟的了,所以这次出现这种问题我也很新鲜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这个距离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会不会是18B20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们的屋里有辐射较强的设备啊?长线就相当于天线了
而软件工程师那里没有这个干扰源

网友:
这种信号线应该用屏蔽线的吧,一般不应该干扰到它才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8B20速度不快,基本上不会有那么神奇的EMC问题。
可以仔细检查一下电路:
1)在IC端用测量1、3脚电压稳定情况。
2)检查上拉电阻有没有起作用,必要的时候把上拉电阻放IC端。
3)走线超过2米,最好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到PCB板的地。
4)检查MCU的IO脚,把内部的上下拉电阻关掉,软件控制IO输出输入动作不要有延时。

网友:
没有问题的问题.

我提一句,老板晕你想从你身上压钱,
你也要学会晕老板,这样才能赚钱.多出一些这样的问题,才能体现你的价值.

网友A:
去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18B20的引线长度不好确定.花了好几天时间,最后,每台设备都带个30CM长的尾巴.就这样发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回答的太有才了,估计我是老板的话,多来几次这样的问题,我直接就把他开了

网友C:
电阻换1K,电容换1000P,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B20速度不快,基本上不会有那么神奇的EMC问题。
可以仔细检查一下电路:
1)在IC端用测量1、3脚电压稳定情况。
2)检查上拉电阻有没有起作用,必要的时候把上拉电阻放IC端。
3)走线超过2米,最好用屏蔽电缆, ...

电压是稳定的。刚开始用两个二极管吧电压降到4.5V,(经验,这样可以提高18B20的可靠性,降低损坏率,不要声张秘密。嘻嘻)应为18B20是3-5.5V器件。这样是没问题的。出问题后也怀疑电压,吧二极管短路。问题依旧。电压很稳定。纹波也很小。几个毫伏
上啦电阻也起作用的。如果上拉电阻不起作用则波形的上升沿会很缓慢。这是常识。另外从EMC角度讲上拉电阻应该在接口位置,靠近滤波电容。
线长超过两米也不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只有在工厂才会使用,而且要用双绞线,实验室是不用的。我试过100M是普通线缆。而且使用一节10M的线接起来的,从抗干扰来说没比这个更差了,每个节点都是干扰源,可是一样使用过。
如果要保证EMC。内部上下拉电阻不能关闭。这个是保证电流回路的。好好看看EMC手册有这条。软件控制IO动作不要有延时我可管不了。这是IC本身决定的。我测过普通51的延时大概在1uS左右。
不过谢谢您的回答。开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多多讨论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提一句,老板晕你想从你身上压钱,
你也要学会晕老板,这样才能赚钱.多出一些这样的问题,才能体现你的价值.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回答的太有才了,估计我是老板的话,多来几次这样的问题,我直接就把他开了

不错。嘿嘿,我也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换1K,电容换1000P,试下

更换电阻电容的原理是什么。不能想换就换。要看波形。电阻电容实际上就是滤波,我们要在保证波形的基础上尽量增大滤波能力。这是系统稳定性的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18B20的引线长度不好确定.花了好几天时间,最后,每台设备都带个30CM长的尾巴.就这样发货了....

哥们你也太有才了。这样的产品你也卖。我会被用户骂的。
不过你也提醒了我。是不是反射震荡问题。等我再上示波器查查

网友:
多出一些这样的问题,才能体现你的价值.
反射震荡问题,没有研究过!

网友:
对着电路板找问题,实在找不出来,就把2个板子上的元件交换位置

网友:
我就来看看,呵呵,高手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