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表话题回复话题时的系统故障

楼主:
我们发表话题或者回复话题的时候。有事写很长,要很多时间。当好不容易打完了,然后点发表,这个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很正常而且几率很大。我试过基本十次有五六次都会错误),这个时候如果实现没保存那么辛辛苦苦打出来的东西就付诸东流,希望系统能有自动保存功能,以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毕竟这是技术论坛,因为一个问题的解释打很多字是很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列举下一般会出现什么提示呢?

重现问题,技术才更容易查到根源。

网友:
呵呵,像邮箱写信像网站写日志那样可以一段时间定时保存

我的习惯是写长的东西,我会写一会,按下crtl+a,ctrl+c,如果等下发表失败了我就crtl+v给它还原喽

网友:
不同意。。。。。。。。。。
自己可以 开窗口,编辑。。。

网友:
问题是大多数人都习惯直接在IE里写,而且格式啊排版啊,都是要设定的。你复制粘贴很可能就丢掉了格式。还是像邮箱那样自动保存最好。而且点发布的时候也自动保存一下。这样一旦出问题可以返回重新发布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比如我登陆了。然后发布东西。时间长后登陆信息丢失。点发布让我重新登陆,结果我登陆后写的东西就不见了。另外就是点发布结果网速卡发布不出去。刷新后写的东西也不见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技术人员得看一下!

网友:
发表之前按下crtl+a,ctrl+c,如果等下发表失败了我就crtl+v给它还原喽,我觉得这个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题在于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习惯呢。好多写完了顺手就ctrl+enter
就是有这样习惯的人也有顺手的时候。要是碰巧了。那就全白搭了

网友A:
主要是我深有体会。曾经回复一个问题。洋洋洒洒说了千把字。然后潇洒的点了发布,然后网络潇洒的断掉,刷新。全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我深有体会。曾经回复一个问题。洋洋洒洒说了千把字。然后潇洒的点了发布,然后网络潇洒的断掉,刷新。全没了。。。。。。

恩,这个问题我们请技术想想办法。

网友:
邮件系统还有GOOGLE都有种自动保存功能。看看能不能做到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的确很影响情绪。
一定要解决!!!

网友:
N久年前就碰到过,已经改为剪贴板缓存这样的习惯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