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36转换直流怎么降压

楼主:
我在做一个东西LED照明灯,用36伏的交流做电源,用桥式电路整流成直流,再用一个LM3402的芯片来驱动发光的LED。现在的问题是LM3402芯片承受不了36v的交流,接上去芯片会烧坏,因为芯片最高承受电压直流42伏,36伏的交流通过桥式电路还有个电解电容最高电压可达50伏。我开始用了两个470欧3瓦的电阻并一起降压,时间长了电阻会被烧掉。想请问大家有什么更好的降压方法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吧,如果感觉变压器体积大的话就可以用一些高电压的降压式DC/DC芯片,比如LM2576HV-ADJ,或者LM2593HV-ADJ,输入电压最高60V,可以流过2-3A电流,应该够用了吧。楼主可以去各大芯片厂官网搜一下相关的电源芯片,一定会有你想要的。
以下是这两款芯片的手册。。。。。

网友:
LM3402LED驱动
具体你的电路参数,是多少?谁也看不见。。。
没法说啥。。。 。。。

网友:
参数 主要就是用到LM3402驱动三个3v  0.5w的LED,这三个LED是串在一起的。电源就是一个36伏的交流。

网友A:
1、改用LM3402HV,电路不变,Vin可达75V:http://cache.national.com/ds/LM/LM3402.pdf

2、改用MXHV9910,Vin允许为8~450V:http://www.clare.com/home/pdfs.n ... CF85257566004FAD55/$file/MXHV9910.pdf

网友:
直接LDO的话,得消耗多少能量在转换芯片上阿。可以考虑先变压器降压。

网友:
用半波整流不就可以了??

网友:
您说用半波整流,可是半波整流后通过电解电容能得到完整的直流吗?

网友:
桥式整流或者全波整流的输出电压系数(有效值)是0.9!半波是0.45!完整的直流?怎么解释?

网友:
我的意思是半波整流只有正弦函数的X的上半轴,成直流那不是断断续续的,对了全波整流后面不是要加个电容吗那样电压更平缓,电压就是√2倍的输入的交流电压,那半波呢?还有半输出来的电压时不是正常的直流?谢谢!

网友:
变压器上在加变压器

网友:
半波整流也是常用电路!电压输出的平滑度肯定比全波整流或者桥式整流大一些!(不管是全波还是半波在没有滤波前,都是脉动直流!)滤波电路就是减小这种脉动的!可以用增大滤波电容来减小这种脉动!

网友:
 对于这题,靠半波整流降压恐怕是难以行得通的,因为半波整流能达到的峰值并不低于全波整流,而峰值时控制器LM3402就可能要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改用LM3402HV,电路不变,Vin可达75V:http://cache.national.com/ds/LM/LM3402.pdf

2、改用MXHV9910,Vin允许为8~450V:http://www.clare.com/home/pdfs.n ... CF85257566004FAD55/$file/MXHV9910.pdf

还是换个芯片吧,仙猫老师的办法挺好的

网友:
如果驱动LED,管它平直不平直。半波后串电阻直接用,100多毫安串个管子稳压也行。

网友:
怕半波有闪烁的话,用个可控硅也行,就是照明用。

网友:
如果电压太低了会闪烁,我现在用了LM3402HV,电路还算正常,谢谢大家哦。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发言

网友:
开始我还用过电容降压,电流太小了,因为那是36伏的交流

网友:
LM2576昨天买了2个,花了16RMB:o

网友:
怎么不用LM3402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