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简单原理,因为我是小菜鸟,请大侠、大哥们来指导!

楼主:
接后半部分

哥哥们给我讲解下吧,要不在公司可混不下去了...
因为增添了很多部门,我就是电源事业部的小小菜鸟,还得从头学起,知道的太少了,只晓得我们公司做手机充电器,做Vout=5V  Iout=600mA还有650mA还有800mA的,还可以做笔记本适配器,还有车充,还有太阳能充电器,我们是一个小公司,是刚刚做的,特别是本人,才毕业不久,学习的地方很多,希望大家能多提点我...

网友:
咋一看就是个反激吧!前面是二极管不控全桥整流得到一直流电压,控制芯片是集成了MOS在内的,看看关于反激的就知道了

网友:
前面四个二极管构成桥式电路,接着L1,C3,C4是滤波作用,PI型滤波器,后面R8,R9是采样电路吧,再把芯片用法查一下,不知对否,同道中人,仅供讨论呵呵

网友:
这样的电路,你随便找一本关于开关电源的书上,都会看到相似的电路,具体的分析也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楚的。。。。

网友:
应该是很简单的反激式开关电源,有点像22A的山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