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启动挂载根文件系统时Kernel panic

楼主:
问题现象:

我制作了根文件系统,在启动之后停在这里了: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VFS: Mounted root (cramfs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init memory: 116K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回复:by 百问网 thisway.di

这类问题很常见,先总体介绍一下解决思路。
能出现让人激动的的控制台,那么系统移植已经接近完成;但是不少人在最后一步出现问题。
要点如下:
1. 在正确的位置烧写正确格式的文件系统映象:
2. 内核支持这种文件系统格式
3. 文件系统的内容要完备

上面说得简单,一个个介绍。
1. 在正确的位置烧写正确的文件系统映象:
(a). 正确的位置
嵌入式开发中,常通过bootloader烧写文件系统映象,假设写在flash的地址A处。
内核启动时,显然要从地址A处读取文件系统,内核是怎么知道的呢?通过命令行参数,比如“root=/dev/mtdblock2 ”。/dev/mtdblock2 又是怎么和地址A对应上的呢?内核将flash划分为
几个分区,这是在代码中固定的。/dev/mtdblock2是第3个分区,它的开始地址必须是A。
在内核启动时,可以看到这些分区的开始地址、结束地址,比如内核启动时会有类似下面的信息: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x00030000 : "bootloader"
0x00050000-0x00250000 : "kernel"
0x00250000-0x03ffc000 : "root"

对于上面的内核信息,/dev/mtdblock2对应root分区,开始地址为0x00250000,使用bootloader写文件系统映象时,烧写的地址必须是0x00250000

所以,要保证3点:① bootloader烧到地址A,② 地址A是内核某个分区的开始地址,③ 命令行参数“root=/dev/mtdblockXXX ”是这个分区

(b). 正确格式的文件系统映象
不同的bootloader支持的烧写的文件系统映象格式不同、使用的烧写命令也可能不同,请注意这点。
另外,马大哈们制作文件系统映象时,使用的工具也不要弄错了。
最后,请保证这个文件系统映象是“真的烧写了”,因为如果flash只是擦除而没有烧写,它也是“正确的、可以挂接的文件系统”──有人碰到这个问题,我和他答非所问地折腾了很久。

2. 内核支持这种文件系统格式
配置内核时选上要支持的文件系统格式

1、2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保证,内核启动时会出现类似如下错误: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mtdblock2"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如果1、2能保证,就可以挂接上文件系统,出现类似下面的字样时,革命已经成功了80%:
VFS: Mounted root (cramfs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init memory: 116K

3. 文件系统的内容要完备
挂接文件系统后,内核就会读取、执行文件系统中的某个文件,通过它来启动应用程序。这个文件要么通过命令行参数“init=xxxx”来指定,要么取默认的文件(下面说明)。
一般制作文件系统映象时,都是在一个目录(假设目录名为rootfs)下放好各种东西:bin/,sbin/,lib/等目录,etc/fstab等文件,然后将这个目录制作为文件系统映象。
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目录中的东西不对、不全,即使制作出了文件系统映象,也只是能识别出来,挂接上去;但是启动不了──所谓启动,不就是执行文件系统中的程序嘛?
这时会有类似以下的错误: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它说得很明显,"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执行/linuxrc失败:
它为什么要执行/linuxrc,还不是因为你在命令行中加入了“init=/linuxrc”这个参数。
它为什么会失败?原因有二:
一、你制作文件系统映象时,rootfs目录下有linuxrc这个文件吗?
二、rootfs目录的linuxrc文件是正确的吗?
请好好确定这两点,大多数是没有linuxrc文件──linuxrc是busybox自动生成的,只要配置好就可以。
如果有linuxrc,那么就是它无法执行了(解决方法在下面)。

不用linuxrc行不行?当然行!看看内核文件init/main.c,有如下字样:
    run_init_process("/sbin/init");
    run_init_process("/etc/init");
    run_init_process("/bin/init");
    run_init_process("/bin/sh");
    panic("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就是说,它会依次尝试执行/sbin/init、/etc/init、/bin/init、/bin/sh这些文件,都失败后才打印出错信息"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所以,出现这个出错信息时,就表明了没有或是无法执行这些文件:命令行参数“init=xxxx”来指定的xxx文件、/sbin/init、/etc/init、/bin/init、/bin/sh。
一、请检查你的rootfs目录,看看这点些文件是否存在
二、使用file命令看看它们是什么文件类型,是否可执行。
使用busybox时,这些文件是到/bin/busybox文件的链接,那就看看busybox的文件类型,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 file linuxrc
linuxrc: symbolic link to `bin/busybox'
$ file bin/busybox
bin/busybox: ELF 32-bit LSB executable, ARM, version 1, for GNU/Linux 2.4.3, dynamically linked (uses shared libs), stripped

注意了:如果bin/busybox 是一个动态链接的文件,还要把它用到的库复制到rootfs中。唉,越说越复杂了。这些库在交叉编译工具的相应目录下,如果不知道,查google,否则再发帖。

最后一点,文件系统中各种配置文件、dev目录也要正确。出现问题时再在这个帖子中说吧。这样写下去真是没完没了。

回到这个帖子,它的内核打印信息为:
VFS: Mounted root (cramfs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init memory: 116K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说明文件系统挂接成功(VFS: Mounted root (cramfs filesystem) readonly.);
还说明/linuxrc不存在或者不可执行(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但是楼主的意思是linuxrc已经有了,内容为:
#!/bin/sh
echo "mount /etc as ramfs"
/bin/mount -n -t ramfs ramfs /etc
/bin/cp -a /mnt/etc/* /etc
echo "re-create the /etc/mtab entries"
# re-create the /etc/mtab entries
/bin/mount -f -t cramfs -o remount,ro /dev/mtdblock/3 /
/bin/mount -f -t ramfs ramfs /etc
exec /sbin/init

它是一个脚本,它的执行依赖于/bin/sh,问题转为:/bin/sh是否存在?是否可以执行?
用file命令看看它的类型、是否需要动态库。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请把你的经验留下。

网友:
linux在这里是比较重要的,启动加载的流程一定要熟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