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poll机制分析

楼主:
来源:http://www.100ask.net/showtopic-2399.aspx 韦东山 2009.12.10

所有的系统调用,基于都可以在它的名字前加上“sys_”前缀,这就是它在内核中对应的函数。比如系统调用openreadwritepoll,与之对应的内核函数为:sys_opensys_readsys_writesys_poll

一、内核框架:
对于系统调用pollselect,它们对应的内核函数都是sys_poll。分析sys_poll,即可理解poll机制。
1.
sys_poll
函数位于fs/select.c文件中,代码如下:
asmlinkage long sys_poll(struct pollfd __user *ufds, unsigned int nfds,

long timeout_msecs)

{

s64 timeout_jiffies;

if (timeout_msecs > 0) {

#if HZ > 1000

/* We can only overflow if HZ > 1000 */

if (timeout_msecs / 1000 > (s64)0x7fffffffffffffffULL / (s64)HZ)

timeout_jiffies = -1;

else

#endif

timeout_jiffies = msecs_to_jiffies(timeout_msecs);

} else {

/* Infinite (< 0) or no (0) timeout */

timeout_jiffies = timeout_msecs;

}

return do_sys_poll(ufds, nfds, &timeout_jiffies);

它对超时参数稍作处理后,直接调用do_sys_poll

2.
do_sys_poll
函数也位于位于fs/select.c文件中,我们忽略其他代码:
int do_sys_poll(struct pollfd __user *ufds, unsigned int nfds, s64 *timeout)
……
poll_initwait(&table);
……

fdcount = do_poll(nfds, head, &table, timeout);

……

poll_initwait函数非常简单,它初始化一个poll_wqueues变量table
poll_initwait > init_poll_funcptr(&pwq->pt, __pollwait); > pt->qproc = qproc;
table->pt->qproc = __pollwait__pollwait将在驱动的poll函数里用到。

3.
do_sys_poll
函数位于fs/select.c文件中,代码如下:

static int do_poll(unsigned int nfds,
struct poll_list *list,

struct poll_wqueues *wait, s64 *timeout)

01 ……
for (;;) {

03 ……
if (do_pollfd(pfd, pt)) {

count++;

pt = NULL;

08 ……
if (count || !*timeout || signal_pending(current))

break;

count = wait->error;

if (count)

break;

if (*timeout < 0) {

/* Wait indefinitely */

__timeout = MAX_SCHEDULE_TIMEOUT;

} else if (unlikely(*timeout >= (s64)MAX_SCHEDULE_TIMEOUT-1)) {

/*

* Wait for longer than MAX_SCHEDULE_TIMEOUT. Do it in

* a loop

*/

__timeout = MAX_SCHEDULE_TIMEOUT - 1;

*timeout -= __timeout;

} else {

__timeout = *timeout;

*timeout = 0;

__timeout = schedule_timeout(__timeout);

if (*timeout >= 0)

*timeout += __timeout;

__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

return count;

36 }

分析其中的代码,可以发现,它的作用如下:

02行可以知道,这是个循环,它退出的条件为:
a.
行的3个条件之一(count0,超时、有信号等待处理)
count0表示04行的do_pollfd至少有一个成功。
b.
12行:发生错误

重点在do_pollfd函数,后面再分析

30行,让本进程休眠一段时间,注意:应用程序执行poll调用后,如果①②的条件不满足,进程就会进入休眠。那么,谁唤醒呢?除了休眠到指定时间被系统唤醒外,还可以被驱动程序唤醒──记住这点,这就是为什么驱动的poll里要调用poll_wait的原因,后面分析。

4.
do_pollfd
函数位于fs/select.c文件中,代码如下:
static inline unsigned int do_pollfd(struct pollfd *pollfd, poll_table *pwait)
……

if (file->f_op && file->f_op->poll)

mask = file->f_op->poll(file, pwait);

……

可见,它就是调用我们的驱动程序里注册的poll函数。

网友:
二、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里与
poll相关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构造file_operation结构时,要定义自己的poll函数。二是通过poll_wait来调用上面说到的__pollwait函数,pollwait的代码如下:
static inline void poll_wait(struct file * filp, wait_queue_head_t * wait_address, poll_table *p)
{

if (p && wait_address)

p->qproc(filp, wait_address, p);

}
p->qproc就是__pollwait函数,从它的代码可知,它只是把当前进程挂入我们驱动程序里定义的一个队列里而已。它的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__pollwait(struct file *filp, wait_queue_head_t *wait_address,

poll_table *p)

{

struct poll_table_entry *entry = poll_get_entry(p);

if (!entry)

return;

get_file(filp);

entry->filp = filp;

entry->wait_address = wait_address;

init_waitqueue_entry(&entry->wait, current);

add_wait_queue(wait_address, &entry->wait);

}

执行到驱动程序的poll_wait函数时,进程并没有休眠,我们的驱动程序里实现的poll函数是不会引起休眠的。让进程进入休眠,是前面分析的do_sys_poll函数的30行“__timeout = schedule_timeout(__timeout)”。
poll_wait只是把本进程挂入某个队列,应用程序调用poll > sys_poll > do_sys_poll > poll_initwaitdo_poll > do_pollfd > 我们自己写的poll函数后,再调用schedule_timeout进入休眠。如果我们的驱动程序发现情况就绪,可以把这个队列上挂着的进程唤醒。可见,poll_wait的作用,只是为了让驱动程序能找到要唤醒的进程。即使不用poll_wait,我们的程序也有机会被唤醒:chedule_timeout(__timeout),只是休眠__time_out这段时间。

现在来总结一下poll机制:
1. poll > sys_poll > do_sys_poll > poll_initwaitpoll_initwait函数注册一下回调函数__pollwait,它就是我们的驱动程序执行poll_wait时,真正被调用的函数。

2. 接下来执行file->f_op->poll,即我们驱动程序里自己实现的poll函数
  它会调用poll_wait把自己挂入某个队列,这个队列也是我们的驱动自己定义的;
  它还判断一下设备是否就绪。

3. 如果设备未就绪,do_sys_poll里会让进程休眠一定时间

4. 进程被唤醒的条件有2:一是上面说的“一定时间”到了,二是被驱动程序唤醒。驱动程序发现条件就绪时,就把“某个队列”上挂着的进程唤醒,这个队列,就是前面通过poll_wait把本进程挂过去的队列。

5. 如果驱动程序没有去唤醒进程,那么chedule_timeout(__timeou)超时后,会重复23动作,直到应用程序的poll调用传入的时间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