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示波器与labview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24):
示波器与labview的通讯问题
泰克的THS720P, 网上资料说是rs232接口,可示波器上的接口是一个网线类型的(LAN? or LXI?),随机附送的线也是两头都是网线类型的接头,不知该如何与电脑想连?插那里?
谢谢了,
示波器
网线
接口
如何
资料

网友A:
这种看官方的用户手册或编程手册就不会有问题,泰克的一般是LAN接口的,如果是最近这二年的话有可能是LXI接口的。
另一端也是接电脑的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