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的读写速度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SD的,它的最大读写速度怎么样呢,我在用读一个10G的SD卡时需要的时间特别长!

网友:
看你用什么读了.单片机? ARM?FPGA,读卡器??跟你读写的时序速度有关吧?

网友:
最好做成文件系统,象FAT32这样的,如果一个字节字节的读,速度可想而知,而且你也没必要把10G的数据全部读出来,再说你也没那么大内存,当你需要什么数据的时候才去读取分,这样也做是不是好些??

网友:
10G 的SD卡  读写 需要的时间

网友:
比如:用STM32来说吧!

网友:
它的速度能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