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控制电路调试问题

楼主:
该电路以前发出来过,是测绘的电路,与原电路完全相同,仅元件安放的位置不同
在未加负载电机时测量的管脚电压与原电路测绘的完全相同,加上负载电机后数据不同,1管脚输出电压仅1V足有无法导通Q3
而原来的电路1引脚输出能到5V以上
另芯片,电容都已经换过原电路的,但还是不行
电路工作原理:按下开关后,芯片上电瞬间初态1引脚输出高电平(10V左右),同时负载输出电压从5引脚进入芯片,引起2引脚电压变化

有劳大虾们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标一下Q3,是个N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方便的话把样机给我调试下,这个电路一时也说不清

网友:
你的电路设计的不是很合理,LM324一脚出来后都没有限流电阻,直接到了三及管基极,起码要串个电阻,

网友:
分析下:1变高—》三及管导通—》5脚电压升高 —》7脚电压升高  —》 2脚电压升高 -》 1脚输出为低电平, 没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5引脚输入的信号不稳造成是,用示波器可以显示出来,可能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夯实基础,期待高阶课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