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噪声、信噪比、放大器的噪声系数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9-12-25):
相位噪声、信噪比、放大器的噪声系数之间的关系?
最近读了很多资料,但是仍然搞不清楚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恳请大家把自己的理解发出来。
系数
信噪比
资料

网友A(2010-01-29):
相位噪声:衡量本振的指标,理论上本振应频域该是一根直线,但是事实上中心频率附近会有一定的频谱宽度。偏离中心频率的距离(Hz)处,单位带宽的功率与总功率的比值。
信噪比:信号和噪声的比值。理论上线性放大器,放大前后信噪比相等。噪声系数等于1.
噪声系数:如果放大器是理想的线性的,放大信号和噪声理论上说是同样倍数。但是现实中的都不会理想,就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噪声系数=输出噪声功率/输入噪声功率*放大倍数。

网友B(2010-09-17):
那放大器的信噪比是什么?放大器输出信号的信噪比与放大器的信噪比以及信号源的信噪比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