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才能理解三极管的放大原理与开关原理?

楼主:
到底怎样才能理解三极管的放大原理与开关原理?大虾们都来说说,最基础的问题

网友:
告诉你一个秘密:三级管共射放大,放大的信号不是三级管出来的,而是C级上面的电阻“出来的”

网友:
还有一个秘密让我来说吧:
很多人上模拟电子基础课或者自己看模拟基础书的时候都会看到关于三极管的两个特性图,可惜他们都不知道,原来只要看懂这两个图,什么开关,放大啥的就全都懂了。
:o 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千万别让第三个人知道了,否则:@

网友:
这里秘密真多啊,我先闪了。因为知道的秘密越多越危险的啊。呵呵呵

网友:
我想说的秘密是:三极管可以看成是水龙头,基极看成是旋钮,旋钮扭得越开,出来的水流越大。最终解释出来就是,用小信号去控制大信号,大信号按照小信号的规律变化。

网友:
实际上,大小『讯号』都在二极管里,
你给个 P正N负 的力,先让一些电子与空穴复合,其他载流子就跟着哗啦啦的扩散对流,这比例就是 β!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最好去看书,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最前面的几章。

网友:
看书多少便都没弄明白.....是不是很笨 大家接着说秘密

网友:
在 PN 结能建立得稳稳当当的前提下,掺杂愈轻,逆向耐压反而愈高,而复合所需的载流子数量,是得以保证的。

网友:
功率只需一种载流子就得以传输,占电流中绝大多数的扩散部份,对控制是没用的,裁之可也,加上咱们希望集电结耐压够高,故把准备担任基极者的掺杂做得尽可能轻是必然的。

网友:
回复 板凳 辛昕 之帖

大概就像这个吧,
令两种比例固定的参数分工合作,就可做出『放大』的效果。

网友:
三极管的放大原理与开关原理,怎样才得理解?!

对于 BJT,你先要明白 PN结 正向模式是怎样做的,β 的成因,才是放大与开关原理的关键。

网友:
至于 β 如何转化为功率增益,你就先得要明白 那个集电结 为何 Ie 能岀去而 Ib 却进不来。

网友:
以温度计作喻,
直流电压 Ecc 像玻璃管,
Ie 像温度,Vo 就是那液柱,Uce 就是那既无阻也不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