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选择FPGA开发板

楼主:
工作近八年,一直从事C的开发,对OS很有研究,写过Tcp/ip协议栈,slab内核,现在对FPGA很感兴趣,想在业余时间玩玩FPGA,目标是实现32位RISC的CPU芯片的设计.想请这方面的FPGA前辈介绍一款FPGA开发板,本人很趋向于红色飓风的EP1C6,它的文档齐全,资料丰富,做工有信心,但受限于它的逻辑门数,恐怕CPU在此板上实现不了。另有一款式ICDEV的EP3C16的开发板,但却对它的文档资料及做工信心不足。现在难以取舍,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虽然对系统软件OS,应用软件很有心得,但对FPGA却刚刚入门,所以一开始并不想入手高价的开发板,谢谢.

网友:
说几样我了解的吧

FPGA实验板我也不是太了解,我们实验室就一块21嵌入式控制室的EP2C5的板子,文档光盘,带实验指导书,总体来说还是不错。你可以去www.21control.com看看。
另外我就了解ALTERA公司自已的开发板,文档齐全,调试软件也具备。不过他们的套装是针对做影像处理,和搭建嵌入式系统所做的。你说你主要想从事CPU芯片的设计,那么不需要太多的外围接口,需要FPGA的逻辑资源足够就可以了,这里有一款ALTERA刚推出的评估板,
Cyclone® III EP3C16F256C8N FPGA
4-MB SRAM
16-MHz时钟振荡器
3个状态LED
8个用户LED
80引脚边沿连接器
http://www.altera.com.cn/b/nios-bemicro-evaluation-kit.html?contactID=104164170&gwkey=P4WCX93466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买我的吧

名称
型号
功能
参数
简介
FPGA芯片
XC3S400-5PQ208C
主芯片
40万门
最主流的xilinx,FPGA芯片
配置芯片
XCF02SV020C
flash
2M
FPGA,bit文件存放flash
RAM
IS61LV25616AL-10KI
high-speed RAM
256K*16
内存,当你学会使用内存了,你基本上就掌握系统框架了
串口2路
MAX3232
串口电平转换
支持2路RX,TX,一路带流量控制
串口,工控通讯的昨天和今天
can总线接收器
MCP2551
can接收器

can,工控通讯的今天和明天
VGA接口

VGA接口

主流的显示接口,如果你能用上它,你是高手了
LCD

2行显示LCD

最廉价,普及的显示界面
7段数码管

4路7段数码管
4路带下标点7段数码管
数字电路必学内容,简单,有效
LED灯

8路
灯,最简单的验证手段。为什么是8路?应为8位数据和地址最常用,学习的初期,它的利用率最高
拨码开关

8路
能保持的输入信号,拨动开关
5路复位开关

5路
可复位的输入信号,别小看它,51的rst用它,下降沿触发的中断也要用到它
PS2

1路
鼠标,键盘。开始编写最简单的驱动吧,高手的必经之路。将它和LCD一起开发一个输入,显示小系统吧。您会有很大的成就感的。别不信,试试看
用户IO

用户自定义I0口
18路
留了18个直接到FPGA I/0口的端口给你,我的I/O我作主

发站内短信即可,价格350

网友:
嗯,周未花了两天时间把FPGA的原理图给研究了一把,感觉跟据原理图自制FPGA并没想象中的难,嗯,只有理论知识,从没有自制过PCB板,所以还是买板ICDEV的开发板算了,以后再慢慢自制FPGA核心板。
有人用过ICDEV的FPGA开发板吗?进来说说看法。

网友:
感觉EP3C16的板不错,我建议楼主用EP3C16的。。。。。

网友:
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制作一块FPGA 1C6的开发板。PCB叫工厂打板。自己焊焊。成功后让电路图,PCB板上传,供大家参考。

网友:
你好,我也是FPGA初学者,请问你的板做好了吗?
能不能发来我也参照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