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变-5v

楼主:
我在制版时,我的运放需要-5v电压,而我板子外部输入只能输+5v的电压,这在电路图里应该怎么设计啊。能用个个非门么?
   希望越简单越好。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要根据负电源的质量

 有一种很著名古老的电压泵芯片ICL7660,Vo=-Vi,给它+5V它就出-5V,很简单但负载不能重,30mA以下马马虎虎能用。这块芯片的兼容品后来出了不少,比如TC7660、TL7660、LMC7660等等,都差不多德性的。LM2664也是同样形式的IC,但把振荡频率n倍,输出内阻降低了很多。
 MAX889也是反转电压泵,还带稳压功能,能输出200mA,性能不错,就是贵点,振荡频率有500kHz、1MHz、2MHz三种可选。如需更高的输出功率,反转型DC/DC有很多可选,那就不胜枚举了。
 如果仅是运放需要一个负电源,电压、负载能力都要求不高的话,从RS-232接口芯片内置的电源泵引一根线过来,就可作负电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现你讲的已经很详细了。但是有些还不懂。我就用那些芯片整吧。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去232上找一个引脚引过来就可以了,如果只是为运放供电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了一个TL7660芯片弄的。那个232的怎么整了?我不太明白。是MAX232芯片么?那个负电压就是-5v的么?还是需要调节什么的了??能不能帮解释解释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RS-232接口芯片(MAX232是其中一种)内置了正负两个电压泵,给RS-232规程用的。如运放耗电流很少,图省事可考虑从232“偷”一点负电压过来使使,但若心黑“偷”太多的话就会影响RS-232的驱动能力了。

网友:
采用MAX232话,电压调节可能比较麻烦,实际在用的话,MC34063还是比较方便,就是需要一些小电感,但是它输出的电流是比较大,能满足一般的要求。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知道怎么解决了,谢谢

网友:
感觉还是选芯片好用

网友:
其实还是用芯片的方案比较实用,有时候去偷电会适得其反的。

网友:
TC7660,作成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