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和can?!!!

楼主:
先引用一段:

“学习是首先向前人学习的。即使极聪明的人自学不也是先学书本?即使本论坛上也早就有了CAN驱动器替代485驱动器的方案。LZ自己灵感琢磨出来,并随之投入研究?

倒不如先想想别人没想通的问题:

为什么CAN系统传输距离没有RS485传输距离远?两者是什么比例关系?请证明

如果我先告诉你答案:两者传输距离至少差3倍!也就是说RS485主从访问协议(简单说8051串口异步通信方式。用术语说就免啦。)系统的传输距离比CAN(CSMA多主访问协议)系统通信距离至少远3倍。——注意看清楚谁比谁远N倍。请拿出理论证据。

否则,在这讨论CAN比485通信距离远?这种自信有什么意义?是对自己负责?”

然后我自己的想法:

非常同意上面的观点,我认为can采用的线与机制(显性&隐性=显性)会造成跳变到显性的边沿和跳变到隐性的边沿不一致,相当于TTL电路中的强0弱1,那么由0跳变为1的时间比由1跳变到0的时间慢,这样主机输出的阻抗是变化的,故信号传输的距离没有485的强0、强1机制传的远。

最近用FPGA做485控制,想了许多多主机的方案,决定采用这种:
1>采样时钟为波特率的16倍。
2>有一个总线空闲标志位,各节点实时跟踪总线状态(硬件完成),当总线空闲时该标志清零。
3>节点只有在总线标志空闲时才可发送数据。
4>多节点同时发送数据时有总线仲裁:
仲裁阶段数据发送的速度是波特率的一半,因为仲裁时是线与状态,为了确保距离,所以降低速度。
仲裁和can一样,非破坏性的,优先级低的节点自动退出,最后只剩一个优先级最高的节点,此时进入数据传送阶段,这时和普通的485一样,强1强0.
5>还可以考虑每10个码元加一个时钟同步。以及硬件crc效验。

呃,目前是这样想的,感觉这样的协议比can还牛啊。呵呵,见笑了。。。。。

然后麻烦大家给予指正。

网友:
我觉得这可以这样说吧,因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485只定义了电气协议,其它的都没有,而CAN却不一样,是一整套完整的协议,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
CAN没485远是CAN的电器层决定的。没法子的事情。也许将来出一款CAN驱动能吧距离提高呢。485协议刚定义的时候也不远。事物是发展的么

网友:
2009 年的想法,前些年已经成熟,不容易啊

(最早是 2017 年我以 fpga 模组的形态公开和开源,2021 年开始 asic 实现和量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796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