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是否对单片机有影响

楼主(2009-12-27):
温度是否对单片机有影响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人,前几天我们做的一个电子产品在做低温试验时,整个由单片机控制的部分都失效了,在室温放一段时间后又都正常了,我想问一问这大概是什么原因,是单片机或程序的问题吗,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帮忙看一看!谢谢!
影响
程序

网友A:
低温到多少,什么单片机
如题,单片机有一定的低温允许范围的,工业级的都是-40到+85还有到125的。看你选的什么单片机了,一般datasheet里面都必备这个参数。外围芯片有可能也有这种问题,至于电阻电容等器件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