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放大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脉搏测量的项目,但由于刚接触运放不久,觉得在调试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 附件里是我的lm324两级放大电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觉得很奇怪,2脚输入电压1.2v,1脚输出3.39v,调RP1怎么调1脚输出电压都不会变。到底问题出在哪?我用的是5v单电源供电,R5为100k。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估计是放大倍数太大,信号超出运放的工作范围了吧。1脚3.39V不动可能是已达极限,动不了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把rp1调大,输出也下不来,不管怎么调输出都不会变

网友:
2脚直接输入电压1.2v,还是通过RP1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不好意思,不是1.2v,应该是经过rp1后到达2脚的电压为0.07v

网友: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2脚0.07V的电压是才错误的,如果正常的话,2脚应该是2.50V,因为三脚的 电压是 2.50V。而且,你 测2脚的 电压是 没有意义的,你应该测RP1前面点的 电压。我另告诉你一个情况,3脚的3.39V电压说明你的运放已经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
其实楼主测2脚0.07V输出却饱和是有可能的,楼主看一下是否有什么东西把2脚强拉到了0V,运放是一个很强悍的东西,只要电路原理正确一般都还不错的,只是有一些实际参数一定要考虑进去,否则会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什么把2脚拉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说不能测2脚,而要测RP1前电压

网友:
在不考虑你万用表输入阻抗的情况下,测得2脚和3脚的电压差超过一个很小的值运放就会饱和。楼主应该学习一下运放的原理。当然不排除片子损坏的的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放大倍数太大,饱和了,把RP1换成100K左右的变阻器,再调90~100K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解。确实不知道他接一个RP1有何用,你这个是放大倍数固定的电路。RP1多少输出都不会变

网友:
对于2脚测得电压0.07V,楼主可以试一下不输入1.2V电压(输入电压为0)时测其电压。。。
另外,个人觉得LZ所用运放已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说放大倍数固定啊?我信号是从RP1前输入的

网友:
正常

   在RP1左侧加入输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RP1,在1脚上的电压不变(或甚微)是正常的(如果输入是正弦波,在1脚上只能看到很微小的--甚至是没有的信号)。这正说明器件工作在线性(或说是放大)区。
   如果出现明显变动(或者在输入正弦波时能检测到比较大的交流信号),反倒是工作脱离了线性区的表现。
   如果希望继续讨论,请把参数给全,并把问题尽量完整准确的作出描述。

网友:

在rp1前有接的是100u和47u的隔直电容,信号是从隔直电容前通入的,为峰峰值为5mv的交流正弦波信号。

网友:
为啥是100u和47u两个隔直电容?

引用 网友F:
在rp1前有接的是100u和47u的隔直电容,信号是从隔直电容前通入的,为峰峰值为5mv的交流正弦波信号。

 如果RP1左边没有直流通路,对直流来说运放是个跟随器,1、2、3脚直流电位相等才对。不妨将隔直电容前的交流减小到0,或干脆把RP1开路试试,先调通直流再说。

网友G(2009-12-31):
单电源电路一般用于交流放大,忌讳用于直流信号调理;看看同相放大器增益公式,工作点会正确吗?
在交流放大电路里,反相端输入电阻因隔直电容,在直流视为开路,对同相端电压而言是跟随器,才有输出直流工作点等于同相端电压。
LZ用几个条件点计算一下就知道了,RP1一动,工作点就变了。
反相、同相放大器增益公式完全不同,等效电路概念要清楚。不行的话,翻开教材,照着例题做。
[
]

网友H:
什么时候用通向放大嗲路什么时候用反相放大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