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单片机

楼主:
想知道学PIC单片机需要什么软件?
在网上查的是需要:
1、MPLABV8.43(从microchip网站下的)
2、PICC编译器(C语言编译器)
3、PIC单片机单片机烧写器(具体软件暂时没查到)
   有精通PIC单片机的高手请给予一下指点,其中第二,第三个软件不确定哪个版本最好。

网友:
我建议直接去微芯公司官网上去找资源,那上面的是最权威的,因为单片机就是他们造的。。。。

网友:
一直用icd2.5,驱动包含在mplab里了。。

网友:
ICD2 贝能的就行。mplab别用那么高的版本,大众一点儿,8.0就行

网友:
为什么不学AVR?

网友:
回复 网友A:

V8.43从微芯网站上下的,功能应该很全;
今天试了一下,MPLABV8.43已经自带了PIC8,10,16..的C编译器了,貌似PICC编译器V8.05可以省略;
ICD2 贝能也是刚听说过。尚处在学习阶段,学习的是PIC16F877A。配合着PROTEUS,烧写器也暂时没买。

网友:
回复 网友B:

PIC单片机也就是周围有人接触过,我才着手准备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东西上手很快,有51基础,1周之内就能会。我但是用的是pic16f73,型号都差不多,细微差别。

网友:
呵呵,我也在学PIC,我用的片子是16F877A。有51基础,直接上手我觉得很快。就是比51寄存器多了一点,用C几乎都一样,估计我是初学,还没发现其他问题吧。。。希望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请教MPLABV8.43

原来都有汇编玩玩pic,感觉好麻烦决定试试c,到Microchip下了个最新的MPLABV8.43。但配置了多次后在选择了菜单的configure-select device...打开的窗口里好像选所有16F***的片子编译器前面都显示红色,也就不支持,只有选了18F***后编译器的才是绿的。
那是否他不支持16F***c编译?。
最后改了MPLABV6才可以。
但MPLABV6不支持新的片子如16F887.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感觉这个和你的编译环境以及仿真器有关,建议你用V8.0和picc配合。我一直这么用的,感觉还可以一般都能行,我记得当时我用pic16f73的,但是16f73不能仿真,所以我用16f873仿真的。是可以的。首先你要确定一下,你用的片子是否支持在线仿真,如果不支持,那个灯不会亮的。

以下资料仅供参考:

第一个包是c编译器,第二个包是mplab8.0 先安mplab8,再安编译器。c编译器要破解,方法里面有说明的。你先试试,不行再交流。

mplab8.0 比较大,分几个部分传上来

网友:
首先mplab软件可以直接从microchip官网上面下载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就是C编译器,一般就用PICC和MCC,针对不同档次的芯片,它的c编译器也有所不同,我现在用的是PIC18的单片机,使用的C编译器是MCC18的。

MPLAB高版本的都集成了PICC编译器,但是好像是有限制的吧。

有什么问题大家相互交流,也可以去我们论坛转转 电子菜鸟园 http://www.dzcny.cn

网友:
为什么不用MikroC呢?

为什么不用MikroC呢?我曾经用过,觉得这个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买的书本身就是用微芯的MPLAB这个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太善良了!

网友:
请教MPLABV8.43

我也在不停的找資料學習啊,不容易。。

网友:
别轻易买书  我买了2本PIC的书  尽然有错的内容  幸好都找出来了  误人子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