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VHDL,请指点一下这个程序如何用VHDL语言写

楼主:
有四个变量都是整数,而且数字大小介于0和99之间,请利用VHDL设计一个电路,可以从四个数中判断出来最大的数和最小的数。例如输入四个数分别为15,81,3,47,经过程序处理后,能够判别出来最大的数是81,最小的数是3.

网友:
判断就可以了吧,连续输入数据大小判断,需要的数据留下,不需要的舍去

网友:
我也不懂啊,路过,顶了

网友:
试试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hoose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a: in integer range 0 to 100;
        b: in integer range 0 to 100;
        c: in integer range 0 to 100;
        d: in integer range 0 to 100;
        max: in integer range 0 to 100;
        min: in integer range 0 to 100);
end entity choose;
architecture behave of choose is
begin
u1: process(clk,a,b)
     variable t1: integer range 0 to 100;
     variable m1: integer range 0 to 100;
     begin
         if(a>b)then t1<=a;m1<=b;
           else t1<=b;m1<=a;
         end if;
     end process;
u2: process(clk,t1,m1,c)
     variable t2: integer range 0 to 100;
     variable m2: integer range 0 to 100;
     begin
         if(t1            elsif(m1>c) then m2<=c;t2<=t1;
         end if;
     end process;
u3: process(clk,t2,m2)
     begin
         if(t2            elsif(m2>d) then min<=d;max<=t2;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beh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