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灯在夜间不亮和功率不够故障问题

楼主:
①红外灯在夜间不亮;
    a、故障原因: 开关电源供电不正常;
          故障排除: 更换稳定的开关电源(12VDC或24VAC,I≥2A);
    b、故障原因: 电源接头接触不良,松动;
          故障排除: 电源输出公头与红外灯输入母头接牢;
    c、故障原因: 光敏电阻区域在夜间被可见光源照射到,照度太高;
          故障排除: 避开灯光直射光敏电阻,选择合适的安装角度;

②红外灯功率不够;
    a、故障原因: 开关电源功率不够;
          故障排除: 选择稳定的开关电源(12VDC或24VAC,I≥2A);
    b、故障原因: 传输距离太远,开关电源与红外灯之间的线太长,产生压降,导致输
                              入到红外灯的额定电压不足;
          故障排除: 改变取电位置;
    c、故障原因: 开关电源与红外灯之间的线太细,产生压降,导致输入至红外灯的额
                              定 电压不足;
         故障排除: 更换芯比较粗的线材即可;

请大家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