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工具版本问题

楼主:
问下,我怎么发现用modelsim6.2与modelsim6.5仿真出来的波形不一样啊!
问下大家一般都用那个版本的modelsim啊?

网友:
版本不同一般不会造成波形不同,因为根本的逻辑设计是一样的。
要确定选择哪一个,也不是很难。
首先找到两个版本的波形差异部分,然后比照代码,看看哪个是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那个即可。

网友:
总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