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居然这样被修好了

楼主:
昨天U盘插在电脑上,先是发现新硬件但是我的电脑里没有盘符!!!再网上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用,之后把外壳拆下,看见一块显示R的地方没有电阻只有两个焊盘,之后和同学的一对照发现自己的有些暗,用刀刮了刮居然我的电脑里有盘符了!!! 很纳闷!!!O(∩_∩)O~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问题实际上是M$的Windows抽了。
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磁盘管理,自己手动给U盘分配一个盘符就好。

网友:
硅意思说:
就是windows老了,混乱了,自己的胳膊干嘛的都不记得了,所以只好再接个胳膊,并写上名字
小猫的意思大概就是年纪大了,某处脑梗,导致短路,所以发现有脑梗的地方要疏通,否则就违背了不通则痛的中医原理
说笑了
但是以上两位发言却是修复优盘的不二方案,第三方案小弟也来说下,汗该不该说呢?因为这样一来很多优盘基本就要可以重新使用了.....想想还是另发贴来增加论坛的人气吧

网友:
:L 我有比你更汗的“U盘居然这样被修好了”
我那时就像试试,就把U盘拆了,然后把那些大点的焊点热了一热,然后也修好了。
现在想想,之前因为摔多了,插了电脑没反应。所以就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个早有耳闻了

记得小的时候,只要有坏的电器,我都会努力拆开,虽然啥也不懂,但是觉得拆开后就可以修好,但最终,有很多拆开再也装不回去了

唯一值得骄傲的是刚开始买的那台电脑,没事晃悠晃悠内存,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