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RISC核一般是怎么开始启动执行

楼主(2009-12-28):
一个RISC核一般是怎么开始启动执行
一个RISC核一般是怎么开始启动,如何执行送入它指令存储器中的经过汇编器编译过的二进制代码的呢?也就是硬件第一次取指从哪儿取?
硬件
二进制
存储器
如何

网友A:
每个CPU都有一个启动地址,比如0x0。这个参考数据手册就行。手册的中断等部分应该有说明。因为复位上电也属于一种异常中断,所以这种中断从何处恢复一般会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