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为什么上电会有如此大的电流呢?

楼主(2009-12-28):
为什么上电会有如此大的电流呢?
板子(数字)上电始会有一个大的过冲,大概有0.60A(12V上电,通过电源芯片转为3.3V输出供电),而且持续几秒,才会降到0.09A。 板上差不多只有一些SRAM,SDRAM,68013还是RS232电平转换芯片,电源块测过没问题,但是一旦连上后端电路,再上电就会发生上述状况。 网上有人说可能是容抗大,但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几个极性电容的上升时间,都在几毫秒,而且电压也没有大的过冲。但是这个上电时的电流过冲要经过几秒钟才降到正常水平。如果芯片虚焊会引起这种状况吗?因为是数字电路,一般电源地没有设计错的话,应该不会出现那么大的电流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几郁闷…… 请各位大牛指点啊
芯片
上电

网友A:
1、SDRAM本身耗电比较大,一般都有上百mA,特别是上电初始化的时候;
2、CPU上电初始化需要大约数秒的时间,这期间有很多IO口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如果周边电路设计不良的话,是会消耗较多电流的。
举例来说,比如某个IO口瞬间处于高电平输出状态,而外围没有接限流电阻,直接与下级电路构成电流回路,这时候就与短路到地差不多了。直到初始化完成才结束。
3、类似的,还有很多数字逻辑电路都有类似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各种IO的初始状态问题,针对这点在外围电路上要有一定的保护措施。
一点浅见,供你参考。

楼主:
SDRAM与FLASH共用了数据总线,而两个片子上电初始状态都是输出,所以发生了冲突,管子导通了。因为用示波器看到共用的那几根数据线引脚都处在中间太(1~1.4V)。这种解释不知道有没有没有道理,请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