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驱动的升压电路测试

楼主:
最近应用一款Onsemi的LED驱动电路,需要测试一下芯片性能,规格书说明该芯片能够在2.7V~5.5V内可以升压,但是我自己测试却只能当输入电压在2.5V~3V内起到升压的作用,如果输入电压再高的话输出电压就和输入电压接近相同,boost失效。
芯片的工作电压vdd如果和被需要升高的电压vin如果分开独立加的话,在vdd为2.5V时vin也是可以到5.5V时都有升压作用。
芯片的外围电路器件都是使用规格书上要求的大小,电感电容大小都相同,采用贴片元件,由于只是简单测试,所以就只用面包板搭建起来的一个外围连接线路,测试图见贴图。电路连接图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出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和用面包板搭的测试电路有关,请兄弟们指解一下!具体的开关电源芯片在测试中都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
有没有驱动芯片的具体型号啊?共享一下吧!

网友:
输出电压要可调

当输入电压升到3V时,就起不到升压作用就是正常的,因为你那5颗小功率LED工作时的总压降在3~3.5V(每颗0.7V左右),而且是固定的压降(二极管的钳位作用),如果你能把输出电压提高到3V以上,然后输入电压变化,就能看到BOOST作用。就现在而言,输出压降是不变的,自然你前面的输入电压到3V时就看不到升压作用,不妨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芯片型号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见得
这种亮度的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应该是2、3~4V吧,就算是普通的发光二极管,也在1.7V以上
我有点奇怪的是,你“输入再高,输出就几乎等于输入”,区区5、6V怎么能驱动5个串联的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网友:
开关电源IC没玩过,但这句话让我有个怀疑

芯片的工作电压vdd如果和被需要升高的电压vin如果分开独立加的话,在vdd为2.5V时vin也是可以到5.5V时都有升压作用。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分开独立加“是不是指两个电源不是来自于同一电源(比如分压什么的)。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功率问题,比如换一个大功率点的电源,不单独加,试试。
因为我就试过没考虑功率的情况下,一个9V的电池加上去电压降到不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