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及二次回路知识(3)

楼主:
二、继电器相关知识(4)
1、电流互感器有几个准确度级别?各准确度适用于哪些地点?
2、电流互感器应满足哪些要求?
3、电流互感器有哪几种基本接线方式?
4、怎样选择电压互感器二次熔断器的容量?
5、电压互感器二次保险有什么作用?哪些情况下不装保险?
6、用于差动保护的电流互感器,要求其铁芯好,还要加大铁芯截面,为什么?
7、电压互感器有几种接线方式?

1、电流互感器有几个准确度级别?各准确度适用于哪些地点?
答: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级别有0.2、0.5、1.0、3.0、D等级。测量和计量仪表使用的电流互感器为0.5级、0.2级,只作为电流、电压测量用的电流互感器允许使用1.0级,对非重要的测量允许使用3.0级。

2、电流互感器应满足哪些要求?
答:(1)应满足一次回路的额定电压、最大负荷电流及短路时的动、热稳定电流的要求。
(2)应满足二次回路测量仪表、自动装置的准确度等级和继电保护装置10%误差特性曲线的要求。

3、电流互感器有哪几种基本接线方式?
答:电流互感器的基本接线方式有:
(1)完全星形接线。
(2)两相两继电器不完全星形接线。
(3)两相一继电器电流差接线。
(4)三角形接线。
(5)三相并接以获得零序电流。

4、怎样选择电压互感器二次熔断器的容量?
答:应满足下列条件:
1) 容丝的熔断时间,必须保证在二次回路发生短路时,小于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间
2) 容丝额定电流应大于最大负荷 电流,但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1.5倍
一般室内安装的电压互感器选用250伏,10/4安的熔断器,室外装的电压互感器可选用250伏,15/6安的熔断器。

5、电压互感器二次保险有什么作用?哪些情况下不装保险?
答:为了防止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短路产生过电流烧毁互感器,所以需要装设二次熔断器。
下列情况不装熔断器:
1) 在二次开口三角的出线上,一般不装熔断器,供零序过电压保护用的开口三角出线例外。
2) 中性线上不装熔断器
3) 按自动电压调整器的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装熔断器
4) 110千伏及以上的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现在一般都装小空气开关,而不装熔断器。

6、用于差动保护的电流互感器,要求其铁芯好,还要加大铁芯截面,为什么?
答:在系统正常运行或差动保护范围外部短路时,差动保护两端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数值和相位相同,应没有电流流入差动继电器,但实际上这两套电流互感器的特性不可能 完全相同,励磁电流便不一样,二次电流不会相等,继电器中将流过 不平衡电流。为了减少不平衡电流,必须改进电流互感器的结构,使其不致饱和,或选用损耗小的特种硅钢片制作铁芯,并加大铁芯截面。

7、电压互感器有几种接线方式?
答:有三种分别为:Y,y,d接线,Y,y接线,V,v接线。

网友:
二、继电器相关知识(5)
1.  装有重合闸的线路、变压器,当它们的断路器跳闸后,在哪一些情况下不允许或不能重合闸?
2.在进行综合重合闸整组试验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3.在重合闸装置中有哪些闭锁重合闸的措施?
4.在综合重合闸装置中。通常采用两种重合闸时间,即“短延时”和“长延时”.这是为什么?
5.在双母线系统中电压切换的作用是什么?

1.  装有重合闸的线路、变压器,当它们的断路器跳闸后,在哪一些情况下不允许或不能重合闸?
答:有以下9种情况不允许或不能重合闸。
(1)手动跳闸。
(2)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跳闸。
(3)远方跳闸。
(4)断路器操作气压下降到允许值以下时跳闸。
(5)重合闸停用时跳闸;
(6)重合闸在投运单相重合闸位置,三相跳闸时。
(?)重合于永久性故障又跳闸。
(8)母线保护动作跳闸不允许使用母线重合闸时。
(9)变压器差动、瓦斯保护动作跳阐对。

2.在进行综合重合闸整组试验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综合重合闸的回路接线复杂。试验时除应按装置的技术说明及有关元件的检验规程
进行外,须特别强调进行整组试验。此项试验不能用短路回路中某些触点、某些回路的方法
进行模拟试验,而应由电压、电流互感器人口端子处,通人相应的电流、电压,模拟各种可
能发生的故障,并与接到重合闸有关的保护一起进行试验。最后还要由保护、重合闸及断路
器按相联动进行整组试验。

3.在重合闸装置中有哪些闭锁重合闸的措施?
答:各种闭锁重合闸的措施是:
(])停用重合闸方式时,直接闭锁重合闸。
(2)手动跳闸时,直接闭锁重合闸。
(3)不经重合闸的保护跳闸时,闭锁重合闸。
(4)在使用单相重合闸方式时,断路器三跳,用位置继电器触点闭锁重合闸;保护经综重三跳时,闭锁重合闸
(5)断路器气压或液压降低到不允许重合闸时,闭锁重合闸。

4. 在综合重合闸装置中。通常采用两种重合闸时间,即“短延时”和“长延时”.这是为什么?
答:这是为了使三相重合和单相重合的重合时间可以分别进行整定。因为由于潜供电流
的影响,一般单相重合的时间要比三相重合的时间长。另外可以在高频保护投入或退出运行
时,采用不同的重合闸时间。当高频保护投入时,重合闸时间投“短延时”;当高频保护退出
运行时,重合闸时间投“长延时”。

5.在双母线系统中电压切换的作用是什么?
答:对于双母线系统上所连接的电气元件,在两组母线分开运行时(例如母线联络断路
器断开),为了保证其一次系统和二次系统在电压上保持对应,以免发生保护或自动装置误动、
拒动,要求保护及自动装置的二次电压回路随同主接线一起进行切换。用隔离开关两个辅助
触点并联后去启动电压切换中间继电器,利用其触点实现电压回路的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