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非门的问题

楼主:
下图TTL与非门中,D1和D2起什么作用?
请指教,谢谢!

网友:
输入端对地钳位,其保护作用。

网友:
防止输入为负电压.当电压低于负0.7V,二个二极管导通.使之在-0.7V左右,保护后面的电路部分不受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兵可真早啊,感谢小兵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