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电工都不能解释

楼主:
前段时间去过一个工厂测试:一个车间就一台80KVA的变压器单独供电,三相四线由变压器配电房直接拉到车间,线路大约有120米,没有补偿。在车间总进线处测量得到的数据正常:
A相:有功11.55KW,功率因素0.723,视在功率16.32KVA,无功11.30KW,电压228.9V,电流72.6A,而在配电房出线处测量得到的数据确是这样:
A相:有功1.71KW, 功率因素0.504,视在功率3.70KVA, 无功3.14KW,  电压58.8V, 电流70.2A。
注明:测量时候设备工作状况没有变化,设备负荷不变,在车间测量的各项数据一直比较稳定。相隔十分钟左右测量,车间总入线到配电房线路中间没有任何接入设备,没有变频器,测量设备为钳形功率表,开始我们以为是功率表有问题,转去测量其他线路确是正常的,功率表没有问题。如果测量时候功率表接地不好是测量不出数据的。想请教各位高手,你们见过这样的情形吗?有什么解释呢?

网友:
1.车间附近有强磁场
2.仪表电池
3.环境温度变化
4.接线有无错误

网友:
有干扰信号

网友:
干扰不是一般的严重啊!

网友:
钳形电流表的铁芯有没有脏,是不是磁力线间隙不同。排除这个愿因看看。还有要是电压低的话其它各个参数也是会低的,钳形电流表对外界的磁场比较敏感,所以尽量避开干扰,还有电机的负载是不是变化了?你空载和满载各测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了

网友:
不客气,希望能够解决问题,你自己可以加一个电容补偿,这样还节能降耗呢,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