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热敏电阻及其主要类型和参数?

楼主:
热敏电阻器(thermistor)——型号MZ、MF:
    是一种对温度反应较敏感、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非线性电阻器,通常由单晶、多晶半导体材料制成。

     文字符号: “RT”或“R”

    热敏电阻器的种类:
A.按结构及形状分类——圆片形(片状)、圆柱形(柱形)、圆圈形(垫圈形)等多种热敏电阻器。
B.按温度变化的灵敏度分类——高灵敏度型(突变型)、低灵敏度型(缓变型)热敏电阻器。
C.按受热方式分类——直热式热敏电阻器、旁热式热敏电阻器。
D.按温变(温度变化)特性分类——正温度系数(PTC)、负正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器。
热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除标称阻值、额定功率和允许偏差等基本指标外,还有如下指标:
      1)测量功率: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电阻体受测量电源加热而引起阻值变化不超过0.1%时所消耗的功率。
      2)材料常数:是反应热敏电阻器热灵敏度的指标。通常,该值越大,热敏电阻器的灵敏度和电阻率越高。
      3)电阻温度系数:表示热敏电阻器在零功率条件下,其温度每变化1℃所引起电阻值的相对变化量。
      4)热时间常数:指热敏电阻器的热惰性。即在无功功率状态下,当环境温度突变时,电阻体温度由初值变化到最终温度之差的63.2%所需的时间。
      5)耗散系数:指热敏电阻器的温度每增加1℃所耗散的功率。
      6)开关温度:指热敏电阻器的零功率电阻值为最低电阻值两倍时所对应的温度。
      7)最高工作温度:指热敏电阻器在规定的标准条件下,长期连续工作时所允许承受的最高温度。
      8)标称电压:指稳压用热敏电阻器在规定的温度下,与标称工作电流所对应的电压值。
      9)工作电流:指稳压用热敏电阻器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规定电流值。
      10)稳压范围:指稳压用热敏电阻器在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稳定电压的范围值。
      11)最大电压: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热敏电阻器正常工作时所允许连续施加的最高电压值。
      12)绝缘电阻:指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热敏电阻器的电阻体与绝缘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thermistor)
结构——用钛酸钡(BaTiO3)、锶(Sr)、锆(Zr)等材料制成的。
属直热式热敏电阻器。
特性——电阻值与温度变化成正比关系,即当温度升高时电阻值随之增大。在常温下,其电阻值较小,仅有几欧姆~几十欧姆;当流经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时,其电阻值能在几秒钟内迅速增大至数百欧姆~数千欧姆以上。
作用与应用——广泛应用于彩色电视机消磁电路、电冰箱压缩机启动电路及过热或过电流保护等电路中、还可用于电驱蚊器和卷发器、电热垫、暖器等小家电中。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thermistor)
结构——用锰(Mn)、钴(Co)、镍(Ni)、铜(Cu)、铝(Al)等金属氧化物(具有半导体性质)或碳化硅(SiC)等材料采用陶瓷工艺制成的。
特性——电阻值与温度变化成反比关系,即当温度升高时,电阻值随之减小。
作用与应用——广泛应用于电冰箱、空调器、微波炉、电烤箱、复印机、打印机等家电及办公产品中,作温度检测、温度补偿、温度控制、微波功率测量及稳压控制用。

网友:
NTC还在小功率开关电源中做缓冲用,以防在接电瞬间电流过大。自恢复保险就是一种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