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及二次回路知识(4)

楼主:
二、继电器相关知识(6)
1、如何检查LFP-901A、902A型保护的开关输入触点?
2、在LFP-901A、902A型保护管理板液晶上显示的跳闸报告,其每行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3、用于整定计算的哪些一次设备参数必须采用实测值?
4、如何用试验法求四端网络的特性阻抗?
5、LFP-900系列保护的调试注意事项是什么?

1、如何检查LFP-901A、902A型保护的开关输入触点?
答:在运行状态下,按"↑"键可进入主菜单,然后选中"RELAY STATUS’’,分别进入CPUl、CPU2子菜单,选择SWITCHSTATUS(开关量状态),按确认键,进入开关量检
查,用"↑"、"↓"键逐个对所有的开关量状态和外部实际运行状态进行比较,应该一致。

2、在LFP-901A、902A型保护管理板液晶上显示的跳闸报告,其每行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答:当保护动作后,在管理板液晶上显示跳闸报告:
第一行显示的是系统故障保护启动元件动作的时刻。
第二条左边显示本保护最快动作元件的动作时间;右边显示本保护累计的动作报告的次数,从00-99循环显示。
第三条显示本保护所有的动作元件。
第四行左边显示故障相别;右边显示故障点到保护安装处的距离。

3、用于整定计算的哪些一次设备参数必须采用实测值?
答:下列参数用于整定计算时必须使用实测值:
(1)三相三柱式变压器的零序阻抗。
(2)66kV及以上架空线路和电缆线路的阻抗。
(3)平行线之间的零序互感阻抗。
(4)双回线路的同名相间和零序的差电流系数。
(5)其他对继电保护影响较大的有关参数。

4、如何用试验法求四端网络的特性阻抗?
答:(1)求出二次侧开路时的输入阻抗Z12。
(2)求出二次侧短路时的输入阻抗Z10。
(3)取上述两项阻抗的几何平方根值,即Zc=√(Z12·Z10)。
Zc即所求的特性阻抗。

5、LFP-900系列保护的调试注意事项是什么?
答:(1)尽量少拔插装置插件,不触摸插件电路。
(2)使用的电烙铁、示波器必须与屏柜可靠接地。
(3)试验前应检查屏柜及装置在运输过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损伤或螺丝松动。
(4)校对CPUl、CPU2、MONI极的程序校验码及程序形成时间。
(5)校对直流额定电压、交流额定电流是否与实际一致。
(6)插件位置是否与图纸一致。
(7)装置和打印机的接地线与屏柜的接地铜排是否连接可靠。

网友:
二、继电器相关知识(7)
1、交流放大电路中的耦合电容,耦合变压器有何用途?
2、何谓复合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
3、 简述时间继电器机械检查的项目。
4、简述时间继电器电气特性的试验标准?
5、相间方向电流保护中,功率方向继电器一般使用的内角为多少度?采用90°接线方式有什么优点?
6、怎样减小低电压继电器的振动?

1、交流放大电路中的耦合电容,耦合变压器有何用途?
答:耦合电容的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耦合变压器的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也可实现阻抗匹配。
122、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不能带电进行?
答: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不得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其原因一是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二是可能把万用表烧坏。

2、何谓复合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
答:复合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是在过电流保护的基础上,加入由一个负序电压继电器和一个接在相间电压上的低电压继电器组成的复合电压起动元件构成的保护。只有在电流测量元件及电压起动元件均动作时,保护装置才能动作于跳闸。

3、 简述时间继电器机械检查的项目。
答:除在电流继电器中所叙述的机械检查项目之外,尚有(1)衔铁有无摩擦的检查。(2)时间机械动作均匀性检查。(3)触点压力的检查等。

4、简述时间继电器电气特性的试验标准?
答:时间继电器电气特性的试验标准:动作电压应不大于70%额定电压值;返回电压应不小于5%额定电压;交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电压不应小于85%额定电压。在额定电压下测动作时间3次,每次测量值与整定值误差不应超过±0.07s。

5、相间方向电流保护中,功率方向继电器一般使用的内角为多少度?采用90°接线方式有什么优点?
答:相间功率方向继电器一般使用的内角为45°。采用90°接线具有以下优点:
(1)在被保护线路发生各种相间短路故障时,继电器均能正确动作。
(2)在短路阻抗角φk可能变化的范围内,继电器都能工作在最大灵敏角附近,灵敏度比较高。
(3)在保护安装处附近发生两相短路时,由于引入了非故障相电压,保护没有电压死区。

6、怎样减小低电压继电器的振动?
答:低电压继电器在运行中常发生触点振动现象,为了消除触点振动,除对触点进行调整外,还可采用以下办法:
(1)将舌片终止螺丝向外拧,使之与舌片不相碰,这时应注意返回系数会随之改变,其值不应超出允许范围,同时应注意触点桥与静触点不应有卡住现象。
(2)对只有动断(常闭)触点的继电器,应减少剩余力矩,方法是将舌片的起始位置移近磁极下面。
(3)移动铝架,调整舌片和磁极间的上下间隙和舌片与磁极的对应位置。
(4)调整舌片,使舌片端部向内弯曲。
(5)调整轴向窜动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