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及二次回路知识(5)

楼主:
 二、继电器相关知识(8)
1. 何为复式整流?

2. 简述不间断电源(UPS)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3. 变压器过负荷保护起何作用?

4. 变压器运行中会出现哪些故障?

5. 什么是电力系统的振荡?引起振荡的原因一般有哪些?

6. 电力系统中的消弧线圈按工作原理可以分为谐振补偿、过补偿、欠补偿三种方式,它们各自的条件是什么?

7. 运行中保护装置变更保护定值应按什么顺序进行?

1.何为复式整流?
复式整流是指整流装置不但由所用变压器或电压互感器供电,1故障电流的还能由互感器供电,这样就能保证在正常和事故情况下,不间断的向直流系统供电。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容量是有限的,首先 必须保证保护回路及断路器的跳闸回路的电源,使断路器可靠跳闸。与电容储能装置比较 ,复式整流装置能输出较大的功率,电压能保持恒定。

2. 简述不间断电源(UPS)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答:组成:整流器、逆变器、蓄电池、静态开关。
工作原理:正常工作时,由交流工作电源输入,经整流器整流滤波为纯净直流送入逆变器同时转变为稳频温压的工频电流。经静态开关向负载供电,整流器同时对蓄电池进行充电或浮充电。当工作电源或整流器发生故障时,逆变器利用蓄电池的储能毫无间断的继续对负载提供优质可靠的交流电。在过载、电压超限或逆变器本身发生故障,或整流器意外停止工作而蓄电池放电至终止电压时,静态开关将在4ms内检测并毫无间断地将负载转换由备用电源供电。

3. 变压器过负荷保护起何作用?
答:为防御变压器因过负荷造成异常运行,而装设保护。变压器的过负荷电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三相对称的,故过负荷保护只要接入一相电流, 电流继电器来实现,并进过一定的延时作用于信号。选择保护安装在哪一侧时,要考虑它能够反映变压器所有各侧线圈 过负荷情况。

4. 变压器运行中会出现哪些故障?
答:变压器的故障,可分为油箱内部故障和外部故障。
内部故障,主要为变压器内部相间短路、单相匝、层间短路和单相接地故障。
外部故障,主要为绝缘套管和引出线上相间短路和单相接地故障。

5. 什么是电力系统的振荡?引起振荡的原因一般有哪些?
答:并列运行的两个系统或发电厂失去同步的现象称为振荡。引起振荡的原因较多,大多数是由于切除故障时时间过长而引起系统动态稳定的破坏,在联系薄弱的系统中也可能由于误操作、发电机失磁或故障闸、断开某一线路或设备而造成振荡。

6. 电力系统中的消弧线圈按工作原理可以分为谐振补偿、过补偿、欠补偿三种方式,它们各自的条件是什么?
答:在接有消弧线圈的电网中发生一相接地后,当整个电网的3ωL=1/ωC。时,流过接地点的电流将等于零,称为谐振补偿。
当3ωL<1/ωC。时,流过接地点的电流为感性电流,称为过补偿。
当3ωL>1/ωC。时,流过接地点的电流为容性电流,称为欠补偿。

7.运行中保护装置变更保护定值应按什么顺序进行?
  答:1)对于故障时反应数值上升的继电器(如过流继电器等),若定值由大改小则在运行方式变更后进行;定值由小改大则在运行方式变前进行.
   2)对于故障时反应数值下降的继电器(如低电压继电器.阻抗继电器)若定值由大改小则在运行方式变更前进行,定值由小改大则在运行方式变更后进行.
   3)需改变继电器线圈串并联时严防流就二次回路开路,应先将电流回路可靠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