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型的求助

楼主:
以前这两个功能都是用分立元件搭的,一个事是0---5V 的模拟信号,线性转化为0---3.3V的信号,一个事儿是12V,4k以内 的脉冲信号,转化为3.3v的脉冲信号,频率不变。(两种芯片4路或者8路都可以,实在没有,2路也行)

      现在要都改成集成芯片的,找了好多也没找到,哪位高人用过,可否推荐一两款!谢谢!

网友:
为舍要搞集成的,用分离的也不错呀,第一个,用电阻分压行不行?第二个加个稳压管行不行?
实在想用集成电路的话,用个f运放应该可以了吧。但电平转换那个我还是用稳压管。

网友:
我只用过一款SN74LVC4245 它可以实现5V和3.3V之间的转化。

至于另一个功能的实现 我也没用过 我查到了给你说一下

网友:
SN74LVC4245用于电平转换,不能转换模拟电路。

网友:
SN74LVC4245用于电平转换,把5V转换为3.3V
然后用MSP430单片机,有8通道的12位模数转换器

网友:
线性光耦能实现你的功能

但是我没用过多路的,只用过HCNR200这种一路输入两路输出的

网友:
用光耦吧,

成本又高,隔性又好,有双光耦的芯片,多光耦的也有,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要做产品,考虑到失效率的问题,因为通道比较多(8路以上),如果用分立元件的话,整个板子的失效率会很高。运放的方法我之前用过,先来个反向缩小,再反向,可以实现。这是备选了,如果有现成的这种线性器件,当然是首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精度会有多高呢?  和用运放搭接比例缩小电路相比哪个能高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查一下这款芯片。请问你说的这种做法也是用运放搭一个缩小电路然后再反向嘛?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光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脉冲量的电平转换我感觉可以。但是线性模拟量的变换我不敢确定精度能有多高。

网友:
光耦有两种,一种线性光耦,还有一种非线性的,模拟量可以用线性度很高的光耦,脉冲量可以用高速光耦。不过我觉得光耦线性度应该没有运放好。如果想用线性光耦的话一定要好好看看光耦的线性度是否在容忍范围内。而且不同光耦之间还可能电流传递比不同。。。。。

网友:
5V电压转换为3.3V

电压的转换就用元算放大器吧,这个电路自己去设计,应该没有问题,剩下的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运放自己搭电路的方法我已经验证通过了,是没问题,现在老板为了追求可靠性,要找有这种功能的集成芯片,AD8275,有这种功能,但是不是很靠谱。因为ad8275是正负10输入,输出0到4  也就是输入0v的时候输出2v。原理其实就是把运放的外围电路放里面了,g=0.2。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我要0--5V输入,那么输出就是2---3V,我怕精度不够。如果有同类芯片,输入0--5V,输出0---3.3就好了。
如果实在没有,我就只能拿运放搭了。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模拟信号。用频率合适的衰减器即可。一般358一类的放大器搭衰减器即可。还能保证不失真。数字信号就用9013做开漏。保证没问题,不过安全起见最好加箝位二极管或者稳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H:

嗯,确实~

网友I(2010-01-04):
回复 网友H: